电调的定速功能应该怎么调整啊

楼主(2007-03-16):
450se原配的电调和我后买的jeti的电调都说有定速功能,不知道如何调整.有哪位大大知道吗?

网友:
 听不明白,什么定速功能?

网友:
按照说明书,把定速功能打开(电调说明书有详细说明),然后在遥控器里面把油门曲线调成一条直线,我的idel1 设置是 第一点(油门遥杆最低位) 为0,其余点为一条横着的直线。 我是这样确定横线的数值的:在静态的时候,把油门遥杆中位的螺距调整为厂家推荐值(本人的为5度),其余点先不动,然后试飞,把油门曲线2-7点(jr9x)设置成同一个值(偏高点),我设置的90%,然后起飞,看悬停时候油门摇杆的位置,如果低于中点,降低油门2-7点的数值,反之则升高,直至油门摇杆在中位飞机可以悬停,此时的螺距是预设的5度,油门是85%(根据不同电机,数值肯定不一样)。这样油门数值就算就调好啦!再根据自己的手感和飞机反应情况去修正螺距曲线,建议中立点的值不要调动。
idel2模式就简单啦,油门7点全设置成100,再根据实际情况去修正螺距曲线。
以上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调整方式,意在抛砖引玉,请高手们指点!
定速打开后,真的很爽哦,试试吧!

楼主:
实际测试转速真的可以恒定吗? 是不是可以在电调上设置转速值(如:2800)

网友:
到没有实际测试过转速,因为我的激光式测速器个头太大,不好固定在450上面,不过实际使用中可以感觉到操控比不用定速自己设置油门曲线已经线性很多啦!
亚托的电调是不能以具体数值设置转速的,它是以油门的输出量来确定转速,这点跟GV-1这类定速仪有点点区别,这类定速仪可以设置你想要的大桨转速还有你飞机的齿比,他会根据齿比来计算出发动机应输出的转速!而亚托的电调是不能这么设置的,只能自己测试在哪个油门数值下,电机是多少转,然后自己通过齿比计算。:

网友:
亚托的我也看不明白,只研究过一下号称定速功能最强的QUARK电调,QUARK是先按设置键,然后加油加到你希望的转速,然后再按设置键,记录下来之后,一般的V型油门曲线或直线的油门曲线下,基本上就保持你设定的转速了!
至于亚拓的电调,我完全看不懂它定速定在哪里?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用,所以也没在意!现在430XL这些强力电机出现了,也许定速慢慢普及也不一定!

网友:
凤凰电调也有定速功能.但是我始终没有搞懂其定速基准是什么.

楼主:
我又研究了一下JETI的说明书.确实是先不定速达到你想要的转速.然后切换到定速模式. 以后转速就不会超过前面设定的转速了.

楼主:
这个周末调一下试试

网友A:
定速是不是大浆的转速恒定,靠调整螺距来改变升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不是大浆的转速恒定,靠调整螺距来改变升力?

是..电调尽可能地自动的维持设定的转速

楼主:
另外问一下大家一般450在悬停和3d时旋翼转速大概是多少比较合适 325的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大家一般450在悬停和3d时旋翼转速大概是多少比较合适 325的大桨

在亚拓论坛问了,亚拓的电调设置也很傻瓜,油门曲线设直线,打开定速,看转速是多少就是多少了,不够就提升油门曲线,太高就降油门曲线!
悬停转速看个人习惯,2100~2300比较多,也见过高到2600的!
3D用碳纤通常在3000~3200,高到3450也有,用325PRO木桨在2650~2800,但不要太贪心,我自己的浆在2950时射浆。

楼主:
问一下炭浆和玻纤浆的允许最大转速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