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相关,雨天先生请进

楼主(2007-03-16):
老杨那边过来的gl450b。。出厂配的esc和
电机
,13t,看说明书电调定时缺省为低(low)。现只飞悬停,想将定时调整为中(medium),对滞空时间长短有什么影响?其他负面影响会不会大?都有哪些?。。。。先谢谢您了!

网友A:
有点炫晕感,楼主多翻翻老贴吧~
  电调的设置跟滞空长短没有很大关系,那个TIMING不能翻译成定时,应该叫进角,如果电机出现启动问题或者某些电机需要特定的进角时才设置它。。。
滞空长短只跟电池容量和机机负载有关。。

楼主:
别晕!还请各位高手解释
1 主要是考虑效率问题,在高效率应用的场合,电调说明书建议6 极以上的采用中进角,(符合原配电机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高效率(相对于低进角),效能损耗少,延长滞空?
2 进角的涵义:进角高,转子相对定时超前,进角低,转子相对定时落后。----------------是不是这样的?
(意思是说高进角早加电、低进角迟加电啊,隔行如隔山啊:loveliness:)。。。。。。。

楼主:
对不起,沿用了一下发动机领域的概念,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是关于
进角的“名称”
。。。。。。厄,看了下这个
那针对GL450b的配置,就是个例了,能不能具体的告诉我,如果将进角调成中或高,对gl450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低和高进角对悬停时间的长短会有感觉的吧?----------当然了,为了避免造成误解,像电池容量大小等等这些外在因素就不用考虑了------或者----gl的试验报告应该有这方面的内容吧。。。。。或者!定电压,定油门,给个电流测试记录,作比较,应该能说明问题,我自己没法做啊,
菜鸟提问题,各位大大及gl用户,不要见笑,要解答,要帮顶啊!。。。。。

网友B:
回复楼主(zhenxuewang 二级二级士官)的问题
不好意思哦,最近手有点忙,.到现在才有时间给你回复,请见谅哦
其实楼上两位先生也说的蛮有道理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电调的设置跟滞空长短没有很大关系
你调的时候把调成 高进角就可以了!~~~~~~~~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谢谢wrainyday 的回复,也谢谢关注和回复的朋友,有时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