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LAMA V3升级金属件,怎么调试啊!

楼主(2007-03-16):
LAMA V3刚升级了金属件,十字盘,两个旋翼头,但是发现十字盘的设计和塑料的并不一样,两个舵机的连杆都要拧长。
但是让十字盘水平的话,机机会往右前方飞过去,打舵要打很大的量才能修正,且不稳。
调整连杆长度使十字盘往左后顷,机机很不稳,并且会整体做顺时针运动,怎么调也不像原来塑料版那么稳了。
请问到底怎么调才能调好啊?急啊?在线等!

网友:
:loveliness: 帮你顶起来,看看有没有人能解决.

网友:
上个图看看呗!

网友:
调混控上右边那个旋钮,要重新断电连接才能看到效果。如果飞机一直往某一边转,调遥控上的微调也没有效果的话也可以调这个。调好了很爽,10秒不动控悬停。

网友A:
LZ先检查浆夹与旋头连接处是否松紧适当
上浆和平衡杆之间的连杆长度是否正确,应确保上浆螺距两边相同
然后调平斜盘,装上电池后检查机身前后平衡,必要的话可加配重
遥控上的副翼和升降通道微调都归零,起飞后观察飞行偏移方向,此时的偏移量应该不是很大了,适当调整微调即可
以上是本人安装全金属升级件后的调整过程,LZ可以参考下
另外建议将斜盘到舵机之间的连杆改成全球头连接,可增加顺滑度,减小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混控上右边那个旋钮,要重新断电连接才能看到效果。如果飞机一直往某一边转,调遥控上的微调也没有效果的话也可以调这个。调好了很爽,10秒不动控悬停。”

混控右边那个旋钮应是调自旋的吧,我的机机自旋到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先检查浆夹与旋头连接处是否松紧适当
上浆和平衡杆之间的连杆长度是否正确,应确保上浆螺距两边相同
然后调平斜盘,装上电池后检查机身前后平衡,必要的话可加配重
遥控上的副翼和升降通道微调都归零,起飞后观 ...

高手解释很到位。
不过偶的是先调平了十字盘,发现偏航很严重,好像是十字盘要斜着才能稳定似的,结果越调越不稳。
偶再调平试试。
另外偶没换那四个桨夹,太贵用处不大。

网友:
金属浆夹能提高浆根部的刚度,减少大动作时上下打浆的机会

网友:
重心不对, 调平斜盘,装上电池后检查机身前后平衡,必要的话可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