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烧过电机的吗???

楼主(2007-03-16):
我的电机是亚拓430L 电调assan 35A  .电调大前天不知道为什么冒烟。当即断开电源,重新接上后。电机就不转了。今天换了电调电机反转可以。正传好不容易转了两次每次10几秒。发现电机烫手。电调发热。一会再接上电机正转转不动。反转可以,一会大约10几秒停下来,电机冒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电机冒烟一般是定子线圈短路,楼主不妨检查一下马达的安装螺丝是否有碰到线圈,或者马中是否有异物存在。

网友:
有玩坏过电机,没烧过

网友:
兄弟啊你的 电机打算修不
不修的话送 小弟我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下来发现有几组线圈有发黑的迹象

楼主:
空转可以但法热很快,停下来就有烟冒出来

网友:
电机线圈部分短路。。

网友:
别再试了 小心烧了电调

网友:
是因为过热把转子内的漆包线容化了吧,接着就是会有短路现像烧转子!!

问题很大,要重新把内面的漆包线重新绕制!!

网友B:
重绕呢,电机短路会烧电调的!电调发热得很快!我就试过绕线时候接错线,电机的漆包线好似浇红了的铁一样火红的!

网友:
有那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绕呢,电机短路会烧电调的!电调发热得很快!我就试过绕线时候接错线,电机的漆包线好似浇红了的铁一样火红的!

没这么夸张吧,,我顶多是电调的功率管烧的通红通红,,线圈还没红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