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IV 的遥控器 加装 音频模拟器接口

楼主(2007-03-16):
首飞lama 4 就炸了,决心给控加装音频模拟器接口飞模拟器~

发现控上预留了 模拟器接口的插槽,这样 只要自己加焊个音频接口 就可以了。就是下图中画红点的位置:

楼主:
另一面:)红点处

输出的是ppm信号,这样就可以连到电脑上 用模拟器练习了~~

另外 ,兰圈处,根据电路看, 应当是5,6通道等的接口,哪位大虾有6通的雷鸟控,看一下,是如何接的??

网友:
:loveliness: 还要改啊,不能直接用吗?

网友:
不能直接用吗?

网友A:
lama4 不是说明说 带usb模拟器连接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4 不是说明说 带usb模拟器连接线了么

没有啊? 我的控上没有接口阿??难道有带接口 的 ?

网友:
我的Lama控不一样呀

网友:
楼上的自带接口呀

网友B:
7楼的是LAMA V3的新版控,出厂就带模拟器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的是LAMA V3的新版控,出厂就带模拟器接口了

接口是有,但没线呀!
有接口和接线资料吗?

网友B:
线找国王模型买1个就是了,USB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找国王模型买1个就是了,USB口的

3Q....

网友:
我的控也和上面的一样,奇怪的就是在控制面板里4个通道都有反映,怎么在G2里就只认两个通道有了呢?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colco的lama iv,我的遥控器就是这样,请问那两个红点接出来的线又怎样接啊?比如加usb接口什么的,我完全不懂,我也想玩模拟器呀?谢谢!

网友(2007-06-11):
ESKY的LAMA控都是带了模拟器接口的

网友C:
ESKY的LAMA控都是带了模拟器接口的,但线还是要单独买啊!不知要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KY的LAMA控都是带了模拟器接口的,但线还是要单独买啊!不知要多少钱啊!

线自己做根就行了,不怕挨宰就去买吧

网友:
模拟线好像也不是特别贵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