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6EXHP设置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用的是Futaba T6EXHP控,请问如何设置3D?
如何你知道哪里有文章介绍请给个链,现谢谢了。

网友A:
进入程序设定模式,使用MODE健选择到 I-TH 功能界面 滑动DATA INPUT 键 将闪烁的INH 转换成闪烁的ON 字符 就将I-TH功能打开了。接着设定油门及螺距曲线就可以了。 用遥控器侧面左上角的开关来切换。往上拨开启IDLE2 即3D模式,望下拨IDLE1 常规模式。请仔细看说明书都有介绍的,只不过不同的控,叫法不同罢了,功能差不多的。高级点的只不过是模式多些。

网友B:
lz说的没错
够用了 :)

网友C(2007-07-04):
普通油门螺距曲线与3D油门螺距曲线分别设置成多少?

网友D:
普通油门 0,40,68,85,100
IDLE 100,95,93,95,100
无论正常还是IDLE油门曲线都要和螺距曲线对应起来才行,我的螺距曲线是:
普通螺距 -2,0,5,7.5,11度
IDLE -11,-6,0,+6,1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