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接收机遥控距离能达到多少阿

楼主(2007-03-16):
pcm接收机遥控距离能达到多少阿
有没有天地飞二次变频那么厉害,人家可是500m

网友:
PCM接收距离?
比较难说 第一、环境,第二、你的发射机功率(旧款T9Z FF8 FF7 的发射功率是1.5W 新款的FF9C FF7都是1W/0.75W,T9Z/FF8/FF7的说明书是这样写的对空1.5KM半径接收机是149DB)

网友:
PCM只不过是一种编码方式,跟距离没啥太大的关系,遥控距离主要取决于发射器的功率

网友:
PCM抗干扰能力更强,超过二次变频

和距离没有绝对关系

网友:
楼上的几位朋友正解
遥控距离的确和PCM 没任何关系
PCM只是遥控的骗马方式  抗干扰能力好点
距离取决与遥控的发射功率

网友A:
AM制式电台发射距离有几百公里,FF9可以那么远吗?

网友:
  300米就够了,太远了,也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制式电台发射距离有几百公里,FF9可以那么远吗?

老大 电台的 发射功率 至少有5W
而一般的遥控 才200MW
你就没好好仔细  去看过

网友:
5W , 不对吧,应多加两个零

网友:
500w太大了吧?不是固定的

网友:
PCM只不过是一种编码方式,跟距离没啥太大的关系

网友:
一般遥控器都低于1W    太高的发射功率带来的干扰也很严重     JR Futaba这种控+接收机1KM左右不成问题  前提环境不错    飞1KM谁都看不见飞机了    500M一般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说距离与功率有关,与发射制式没有直接关系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pcm接收机遥控距离能达到多少阿
有没有天地飞二次变频那么厉害,人家可是500m

你好!
距离与PPM或PCM编码方式关系不太大.
距离主要与两个方面有关:
1.发射机实际的辐射功率,使用相同灵敏度的接收机,功率越大距离越远(不能太大,必须符合国标等要求)
2.接收机的灵敏度,一般来说二次变频比一次变频的灵敏度高且抗干扰能力强,主要与设计和生产调试有关.
如没设计好有的二次变频可能距离比一次变频的短.要做好接收机比做好发射机的技术难度大很多.
在发射机实际的辐射功率相同的情况下,接收机灵敏度越高距离越远.
                                     谢谢!

网友:
才不要那么远,...辐射会更大的,

200M我都够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