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哪款电直的滞空时间最长?玩法各不同请别见笑, 我就当放风筝

楼主(2007-03-17):
请问高手:哪款电直的滞空时间最长?是400还是450还是其它什么机机? 玩法各不同请别见笑, 我就当放风筝,但还不喜欢固定翼的。
请玩过的朋友指教。 谢谢。

网友A:
雷鸟锂电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鸟锂电版

请说一下具体型号,最长能滞空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
ESKY-004原装配置 + 主、尾电机散热片 + 11.1v 1200mah锂电,一次留空22分钟

楼主:
谢谢!!ESKY-004时间是够长了,但是看上去太单薄。有没有比这漂亮一点,好一点的?

网友:
要看电池容量的啊,400级希尔无刷+2200毫安时的,能悬停个15分钟吧

楼主:
电池容量大,飞行重量也大,总是有个最佳的比值吧
这贴没人跟,看来大家对飞行时间不是很计较,都爱玩特技。
亚拓450SE,用什么电池飞行时间最长?能飞多长时间?有朋友知道不?

楼主:
楼上的高手,你官这么大,就写这四个字啊。。     说一下你的机机,最多滞空多长时间? 谢谢。。

网友B:
呵呵 机机太破,正打算换锂电.现在只有6分钟

网友:
这跟飞机没多大关系吧,应该跟电力系统有关(电机、电调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机机太破,正打算换锂电.现在只有6分钟

怎么只有6分钟?

网友:
似乎高手都不讲究留空时间

高手都强调暴力,强调3D,留空时间自然会短。。。。。

楼主:
你的能飞多长时间?什么机子?

网友:
问我吗??

我是菜鸟呢。。。。。
450SE,2200mha,20c,普通模式飞行,留空10分钟

电池还有电,不敢再飞了,怕过放

楼主:
中校还是菜鸟啊。。  看来,这是450SE平均滞空时间了,在大的电池还能用?

网友:
我用西尔460FX+好盈40A电调+ 锂电兄弟的2200毫安的电池15C飞航线13分钟吧,感觉动力不足然后赶快下了(怕过放)

网友:
中校是泡分泡出来的

引用 楼主:
中校还是菜鸟啊。。  看来,这是450SE平均滞空时间了,在大的电池还能用?

中校也可以是菜鸟哦~~~

用大电池是可以的,我有朋友,飞火狐,用2200mha的,飞了10多分钟,还能再飞,手受不了了~~~~~

亚拓450SE,动力足够,也能用大电池,重一倍的那种,只要解决了重心问题,完全可以增加留空时间。

楼主:
谢谢。。。谢谢所有朋友的回复!!

网友:
滞空时间长未必有好处。 听上去LZ是新手,最好买个lama, 其他的单桨,就算能滞空1小时, 新手也难坚持超过1分钟。另外滞空太久,电调电机都是大考验,太久就会过热。那两样玩意儿加起来可就好几百乐。 其他的齿轮什么的太久也会增大疲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