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机失控 原因不明 现在不敢飞

楼主(2007-03-17):
36#机,买了不久,目前正准备悬停练习,上次试飞时突然1米高度瞬时炸机,

我的36#是原装有刷的
炸机后回来查明原因见图

后来修理的方式是用502粘牢,当然得特别小心502绝对不可以掉到轴承当中,修理后机械部分转动正常,此倾斜盘结构出厂时好像也是用502类似的胶水粘的,我现在都在担心和怀疑这种机械结构是否可靠。

装配好后试机,就出现如下失控的现象:
试机时都有以下正常操作:确定机机和控电池满电,打开控,油门最低,机机上电。
1.       现象一:
缓慢加油至油门的1/5--1/4时,突然升降舵机自动打倒一边(正常对尾时向后飞的状态),整个倾斜盘完全向后,此时马上收油至最低,但是马达不听使唤,仍然以1/5--1/4油门的速度转动,过一会(也就是大约1秒种),升降舵机前后跳动几次又自动摆到水平的位置,随即马达停止转动。
2.       现象二:
打开控,油门最低,机机上电,突然有电机启动的 唧唧 (好像就是油门刚启动的时后的唧唧声),立刻反映到不对劲,马上拔掉电池。
3.       现象三:
打开控,油门最低,机机上电,控和机机都禁止不动观察中,偶尔舵机会带动倾斜盘前后左右微动几下又停止。

现象一和现象三做出好几次,后来机机实在不敢再调,哪天如马达不听使唤转速莫名其妙的转到最高速那就麻烦了
现象二只做出一次

针对以上现象,后来推测是否有其他信号干扰,但终究也没办法确认。于是送到销售商。
到了销售商,说明了失控现象后,技术员挺勤快,马上上电试机。

前一两次机机上电,还没试飞,好像说是没有电池。后来又换了一块电池,机机刚上电,又一现象发生了。
4.       现象四:
打开控,油门最低,机机上电,马达突然转动。马上关电
当然这种现象是否等同于现象二,有待确定!!

技术员针对此现象说可能是静电干扰。
后来试飞了一下,好像又正常,所以判定机机和控都是OK 的,我不放心,就把机和控留在技术员处待检查。
过了好几天,去取机,技术员说机没问题,飞得很好。于是我拿了回来。回来后调试,发现推油门时仍然出现过舵机乱跳的现象,与现象三比较相似。
至此,决定不再冒昧调机。
以前也听说过华X 36#有失控之现象,但好像都是有比较远的遥控距离会发生,这次就在身边也会失控我就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了,再说了没有炸机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调机时失控,我推测这次失控应该与炸机有关。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现象,你有什么更好想法,谢谢建议和指导!

网友:
有刷无刷?

网友:
拉丹放的**?空中炸鸡?是不是突然熄火哦?

网友A:
华的东西失控算正常的

楼主:
失控现象我补充得更加仔细明确了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以后我也会把我的修机结果向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的东西失控算正常的

哈哈,PPM的这样失控不奇怪,...我的60#PCM没失过控啊.

也许是你的控电池不够电.PPM丢失信号.就会莫名其妙的失控的.

所以常常说,一定要先开控.后开机机

网友:
应该还是要检查电器部分。
你可以把电机线拔了[或者把大桨去掉]调试。否则会很危险。
一般是不开发射,接收上电。如果舵机有抖动,肯定有问题或外部干扰。[虽然厂家禁止这样做,但这才是检验干扰的土办法]。一般是电源,晶体,包括晶体插座,或舵机内部,,,出问题,都可能抖舵。
然后开发射机,静止观察有无抖舵。然后关了再看。重复几次。[开关瞬间会有舵机动作,这个要和抖舵现象区别。抖舵主要是往复不停地做同一动作,或往一头打死,都是不正常的]
然后开发射拉距离,不拉天线要求至少20米+不抖舵。如果条件允许,拉天线测距离。
按厂家说法,抖舵的主要原因是接收电源和干扰问题。但是晶体接触不良也是主要原因,特别是炸机以后。
另外抖舵=油门有动作,舵机往一边打死=开机全油门。所以为了安全,测试的时候可以把电调信号插在一个空余通道,电机不要插,只是起给接收机供电的作用。油门通道插个舵机代替,观察舵机的稳定状况,如果这个舵机有抖动或打死现象,肯定要出问题。

网友:
我的22#E 碰到过相当类似的情况,后来知道是晶体摔坏了一只.

坛子里看到一个检验晶体好坏的办法:用指针式万能表的黑笔接触发射机的天线,表要调到交流大于220V档位,如果晶体好使,接触瞬间表针会明显的很大幅度的摆动,如果两只晶体的幅度明显不同,幅度小的一定是坏的.我实验过

网友B:
真强啊,第一次听说有刷能飞1米的~~~~~`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需要对36号的有刷版改变看法了。
不过,LZ的情况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小心玩吧,如果有可能,再飞的时候自己带个钢盔啥的~~~~~

网友:
我的买回来就没上个天.  舵乱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需要对36号的有刷版改变看法了。
不过,LZ的情况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小心玩吧,如果有可能,再飞的时候自己带个钢盔啥的~~~~~

新买回来飞一米是绝对轻松的,连续飞一个星期以后飞一米就有点难度了! (我的36有刷连飞一个星期后要利用前后滑动产生气流才能飞一米。)

网友:
偶的也是

换舵机就OK了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特别感谢 #7楼 8_3 中将的详细的解答,对我这样一个电直新手来说真的收获多多。
因为前两天没上网,所以没有看到各位回复,不过我稍后会对大家的回复做一个测试的。

其实我一直也在推测是电气部分的问题,要么就是控,要么就是接收机。
昨天又试着调试了一下机机,情况如下:

1.左手拿机,右手拿控,断开马达,拆掉大浆(其实我以前多半都是这样调机来查看整个机的操纵 性,整个操纵自与后再放地上试飞),上下轻推油门,测试10---20次整个机不会出现失控跳舵的现象。
2.左手拿机,右手拿控,接上马达,拆掉大浆,上下轻推油门,多次出现失控跳舵的现象。而且往往是升降舵往后打死的情况居多,此时把油门减到最小,机机照样以刚才的状态转动,过1—2秒后,马达OFF,舵机恢复,倾斜盘恢复水平-------------装上马达就有现象,难道是马达的消除火花电容104和反向续流二极管出了问题?
3.接着把消除火花电容104和反向续流二极管更换掉,但问题还是照旧!!
4.我想,是否我左手抓住整个机架,对接收机的接收效果有影响?于是把整个机放到地上远离1—2米测试。结果测试10来次无论怎么操作都不会出现跳舵的不良现象。
5.难道手抓住机身就对接收效果有影响(当然手没有握住天线)?但我以前一直这样都是没影响啊。现在回想起那天去销售商的技术员那里也是手握机机上电的时候出现的大浆突然转动的,等把机放到地上试飞时是正常的,没有出现失控现象。
6.现在的结论大概是:
手握机身,断开马达,推油门不会失控
手握机身,接上马达,推油门会失控
机机放地,接上马达,推油门不会失控
初步看来,失控不仅与是否接上马达(马达电气干扰)有关系同时也与手握机身(影响接收效果)有关系。
但失控问题都是在炸机之后发生的,炸机之前一直都OK的
--------此问题列为追踪。

网友:
我有空机给你当配件!要的PM我

网友:
还在华XX的劣质电子设备上受苦,还好,我早一步解脱了。当然,还是要給你一些建议,在你没换设备之前。1、所有的舵机线都要远离电机,不要把所有的舵机线束在一起,分散布。2、接收机到电机的线加个磁环,线在内绕几圈。3、电机不能和尾杆等任何金属物体接触,切记!4、接收机、天线远离电机、天线也要远离任何金属物体。天线不要打结,不要绕圈,可以在天线管出来还有多的部分往复折好,用胶带束好。

最后,祝你好运

然后有钱或不过瘾再换无刷、换好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
现在换了无刷和FUTABA 6EXHP  没有以前的现象了 很好操作

另外上次我的斜撑和水平翼都打掉了 现在干脆都去掉他们了不用了 把尾舵移到了最尾部 改了拉杆重新配重后 悬停很稳

网友(2007-05-16):
估计技术员根本没试你的飞机,36#的控,收,舵,最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