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取出轴承?

楼主(2007-03-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般你们用什么办法取出机身上的轴承呢?尤其是嵌在塑胶件里面的,有没有无损的办法?谢谢啦

网友A:
一般用"拉马".

网友B:
就用这个方法
原帖由
htp
于 2007-3-17 13:31 发表
一般用"拉马".

楼主:
原帖由
htp
于 2007-3-17 13:31 发表
一般用"拉马".
谢谢,但是塑胶机身里的小轴承用喇嘛根本不行的,有没有好办法呢?

网友C:
用小喇嘛吧。

网友D:
塑料件
采取热水泡,滴润滑油,自制拉某综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