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改善电直在极端情况下的锁尾效果!

楼主(2007-03-17):
用了很多种陀螺,从401到601发现锁尾的效果都有欠缺,在急加速减速时多少都有偏移问题,只是多少有分别而已.在急速下降后在立即急速上升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种情况.
看现在的飞机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直机尾桨的动力来自主旋翼,主旋翼在大负荷冲击下转速急速下降导致尾桨不能获得足够动力而导致摆尾,虽然改用轴传动可以减少延时,但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以下是我想到的一些解决方法,欢迎拍砖 :
1.尾桨用独立动力驱动,尾电机以大致恒定速度转动,以改变螺距的方式来补偿偏移,因为螺距变化比电机加速快很多,可以提高响应速度.
2.加大主电机功率,减少大负荷下的转速跌落.
3,尾桨减速比可变,保持相对稳定的转速.
以上方法各有利弊.大家不妨讨论一下.

网友:
线性好的电机就可以锁得很稳,就是因为电机掉转不厉害

网友:
我是让尾巴在中立点的位置,往左微点角度,感觉可以

网友A:
主电机转速下降是根本原因,所以电调是否可以改进算法,提高电机控制的动态性能?

加大主电机功率确实可以通过预留更大的功率余粮来减小速度跌落,但是这个跌落还是只能稍微减小,个人认为目前电调的动态特性不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电机一般都有足够的短时过载能力。

尾桨减速比可调整想法确实很好,但是也要控制电路的支持,成本也会上升不少。

网友B:
你说的其实是个古老的问题.

早在陀螺功能低下的年代就有一种叫做"跟轴"的遥控器功能设定模式,根据油门杆的动作相应的加大或减小尾螺距,腿油门时加大尾螺距是上跟轴,减油门时减小螺距是下跟轴,这个功能在我使用3810的时候就有发现.当时觉得这个混控好奇怪,但设定好以后就会觉得很好用了,马达也可以根据这一原理来设定其加速或减速混控,...说说跟轴....顾名思义就是跟着主轴的偏转角度进行相应调整的混控动作.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有不全面的地方欢迎大家补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早在陀螺功能低下的年代就有一种叫做"跟轴"的遥控器功能设定模式,根据油门杆的动作相应的加大或减小尾螺距,腿油门时加大尾螺距是上跟轴,减油门时减小螺距是下跟轴,这个功能在我使用3810的时候就有发现 ...

混控模式还是通过舵机来进行的,现在陀螺仪已经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一步了。

LZ想讨论的问题是当主电机转速下降时如何保证尾巴还是不动,即使告诉陀螺仪都做不到,实际上混控也是做不到的。

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模式还是通过舵机来进行的,现在陀螺仪已经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一步了。

LZ想讨论的问题是当主电机转速下降时如何保证尾巴还是不动,即使告诉陀螺仪都做不到,实际上混控也是做不到的。

个人观 ...

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补充! 主轴转速低的情况下,由于尾桨的减速比是固定的,所以就算尾桨的PITCH调到最大也会因为转速不够也不能产生足够推力去补偿偏移。

网友:
主轴转速低的情况下,由于尾桨的减速比是固定的,所以就算尾桨的PITCH调到最大也会因为转速不够也不能产生足够推力去补偿偏移。

网友C:
加大尾桨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尾桨怎样

单独加大尾桨会令尾控制线性变差.动力损耗变大!

网友:
针对这种极端情况, 我认为有必要将原有的单尾浆改成双尾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机转速下降是根本原因,所以电调是否可以改进算法,提高电机控制的动态性能?

加大主电机功率确实可以通过预留更大的功率余粮来减小速度跌落,但是这个跌落还是只能稍微减小,个人认为目前电调的动态特性 ...

电池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控制再好电池放不出电来....没用

楼主:
今天晚上继续测试发现转速跌落并不严重,不足以令尾桨产生不了足够的推力,反而是陀螺的延迟比较严重.因为我加小小右舵推油门可以保持急加速直线上下,问题看样子还是在陀螺的调整上.明天继续测试.

网友:
呵呵,跟着版主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退航线尾巴锁不住只是设备调整问题而已,不知道斑竹大人是否还在用以前很推崇的GWS pico舵机锁尾?哪锁不住是很正常的

现在改用S3154了,结果还是不令人满意.

网友(2007-05-10):
3154还是不行的,本身他的设计就不是用在尾舵上的

楼主:
用HS56要好过S3154不少.稳定很多!
买了几个3107,效果测试中.
锁尾不稳定影响的因素比较多,但归纳起来也就那几个问题.
现在发现的问题是:
1.尾变距机构的间隙会产生明显的摆尾.改用双推会好很多.
2.尾桨转速受主桨牵制,考虑用单独电机驱动尾巴.变距结构不变.
3.高速,大扭力的舵机还是必要的.
4.尾桨夹用推力轴承的结构改善高转速下的变距阻力.难度比较高.

网友:
我的问题更加极端了,暴力翻过来以后尾巴会像失去控制一样自旋,要转很多圈才能控制住,怎么调都没用,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最直接的解决方法?
附机器配置:亚拓450,舵机65×3,尾舵9650,电池HIMODEL,电机电调都是亚拓原厂的,设定也没问题

郁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现在的飞机是否还需要调整上下跟轴?

网友:
好贴。感觉9650力量足够,速度有点慢,不管怎么调,猛推油都有点摆尾。我比较了450和SJM,SJM那种双推锁尾更好,基本没有虚位,变距更顺畅。

网友:
固定转速,如450来说的话,油门全部100%.也就是开idel模式,利用角度来飞,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推油门,尾巴都不会跑,呵呵~油机用GV1咯

网友:
不是有一种恒速电调吗,可以在变距时跟踪负载变化自动保持转速不变。剩下的只要保证尾浆变距的幅度和速度足够就行了。个人觉得跟陀螺响应速度没关系(除非变化超过了陀螺的控制范围),主要还是机械精度,电子毕竟比机械快多了,不然现代战斗机的电传控制系统如何能够控制静不安定的战斗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