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地方修futaba ,146ip的接收机吗?

楼主(2007-03-17):
有地方修futaba ,146ip的接收机吗?

网友:
什么问题

楼主:
反应迟钝,比如油门上下的时候他慢1拍,换了个么有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开到3D模式,就没有反应了,然后0螺距狂转,
按电调的说明如果么有信号的话马达1秒种后停转,但是我的飞机不停?

大部分时候油门高点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您好

是不是距离有问题,自已可以测一下,单独地用一个接收电,和一个舵机,发射机不拉天线,控制距离为40米以下说明没有问提,www.rc-servicing.com

楼主:
我换另外一个146ip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可能摔坏了,还有光接舵机好像没有问题,
接了马达后就有问题了,
会不会接收机的某些抗干扰的部件坏了,外行想法

网友:
摔了,可能好修

用专业仪器,进行一次全面测试,灵敏度,抗干扰,振动,各通道解调特性,一测就能发现问题

楼主:
哪里可以测啊

网友A:
你可以找这个人,它是专门修理设备的 我给你他的QQ : 841530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这个人,它是专门修理设备的 我给你他的QQ : 84153039

多谢这位老兄,我们这儿测试完全免费!下回在我这儿修机给老兄您打个8折!!: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这2天空了,马上把接收发过去,太感谢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