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化学纯蓖麻油能配油吗?

楼主(2007-03-17):
请问;我有一瓶化学纯蓖麻油能配油吗?

网友A:
能  配的时候先弄一点甲醇 看看融合的好不好  要是乳白色的混合液就可能是甲醇有毛病  一般来是甲醇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  配的时候先弄一点甲醇 看看融合的好不好  要是乳白色的混合液就可能是甲醇有毛病  一般来是甲醇是没有问题的

听说化学纯蓖麻油好差是吗?

网友:
一点不差! 很好用的!

楼主:
油配好了,试车时有好多烟啊!郁闷!我用1.4.配的,有何解救啊!!!

网友:
有烟才好了 我就嫌烟小 省的拉烟器了  1:5也可以

网友:
乳白色的混合液就是甲醇纯度不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