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看看大家的电机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7-03-17):
最近想做一架飞翼,想看看老鸟们的
电机
(无刷,外转)是怎么安装固定的,还有电机的安装高度是怎么确定的.恳请各位赐教,
欢迎贴图.....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没做过,帮顶一下

网友B:
固定翼不懂

网友C:
那要看是怎么样的电机了!!

楼主:
来个高手进来贴张图啊,......

网友D:
呵呵 只要结实 什么方法 都可以

网友E:
瓶盖法最简单了

网友F:
我用瓶盖

网友G:
用搜索功能搜索本站的贴子. 你就找得到答案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H:
我的两种安装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palm

网友I:
有刷我是直接用胶带粘在KT板上.
无刷我是装在安装座上, 再用胶带把安装座粘在KT板上, 然后安装座与KT板间再上点儿热溶胶. 这时需要注意, 如果电机容易发热, 就不可以油门太大.

网友J:
呵呵,这个帖子发的蛮好,应该鼓励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发帖,让我们这些新鸟学到了不少.....

网友K:
希望更多的高手把图片贴出来哈!

网友L:
我也用瓶子,废物利用啊

网友M:
有刷电机和内转子无刷我直接用扎带(扎带穿过机身,机身背面用电话卡穿孔作扎带的限位),外转子电机先固定在小药瓶上,再用扎带。
PS。谢谢流星大哥送我的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