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3-17):
联动是什么意思啊?所谓的联动控制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飞翼的两个副翼是分别用两个舵机控制的,转弯时是不是只要打一个副翼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想要上升或下降是不要同时让两个舵机都动啊?而且也不好控制两个副翼的舵量打的一样啊,所以是不是这两个副翼可以一起向下或向上打啊?

网友:
这就是 V翼 混帐控制了哦

楼主:
混控是遥控本身就带的功能还是另外的一件设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是遥控本身就带的功能还是另外的一件设备啊?

稍好的控就带有混控等等功能,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接收机端加一个混控器来实现混控功能·这个不贵25左右

楼主:
但是我还是不理解通过一个混控器两通道的遥控(包括油门)就 能同时控制油门,方向,升降吗?

楼主:
有人能解释的更具体点吗?

网友:
我可以理解,但说不清楚。

楼主:
来个能说清楚的高手啊.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