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锂电,防止过放,需要注意那些方面,比如温度,请老鸟指 ...
使用锂电,防止过放,需要注意那些方面,比如温度,请老鸟指点

楼主(2007-03-17):
使用锂电,防止过放,需要注意那些方面,比如温度,请老鸟指点

网友A:
首先可以在电调上设置一下!然后就看你自己了,我是感觉动力不足以后就换电池。在室温环境下放置20分钟再充电!

楼主:
原来是这样

网友B:
时间,注意时间

网友C:
原帖由
eee31415926
于 2007-3-18 00:01 发表
时间,注意时间
絕對同意, 如果是聚合物電,不能過放,

网友D:
电调上是怎么设的啊?

网友E:
把电调保护阀值调到最高,一般是单体3.1左右,保护动作设为减低功率,使用时间看看差不多了,一旦发现装速突然降低,没力了,就不用我说了吧。也可以安装一个电显,协助判断。

网友F:
最好用电表测,不过比较麻烦。 我一般在靠近10v的时候就充电了。一定要等电池冷下来再冲。最好用好点的平衡冲。 买一个家用的定时器最好, 把时间设一下, 到点自动截断电源。

网友G:
每次飞都带个倒计时的工具,对于每块电池都要常体检,然后定出合理的使用时间,什么问题都不会有。我自从坏了一块电池后(过放),我就买了3又3/4位的万用表,经常测测飞完后的电压来决定电池的以后一段时间的飞行时间。这样,我的三块电池,一个用了80次啦,一个用了50次,一个用了40次,都还挺好。第一块电池,现在飞X400,悬停11分钟,后边两块,悬停12分钟,最后截至电压都在3.71至3.73。

网友H:
恩。写的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