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DIY 一架双涵道垂直机(89楼有制作图片)

楼主(2007-03-18):
构思了一架双涵道垂直机,采用两个涵道风扇、二个电调、二个
舵机
、一个
陀螺仪
、一块锂电。
二个舵机分别带动左右涵道做前后旋转,产生力矩使垂直机前进、后退、自旋。
二个电调驱动
电机
上升、下降、漂移。
陀螺仪纠正垂直机在悬停时的左右水平。
所有操作都进行相应的混控。
·······下面是大概的设备摆设图,不知我的构思是否可行。

楼主:
拉力足的话,计划可行吗?

网友A:
拉力足的话,计划可行,

网友B:
俯仰动作如何控制??

楼主:
没有俯仰动作 !现在计划把涵道改为正反转的螺旋桨,拉力估计会增加不少。
试飞后如果动力充沛,下一步就可以安装上无线影音收发系统,加油加油·····:loveliness:

楼主:
这是大概设计的三视图

网友C:
 怎么有点像两根筷子支一个物体,如何稳定俯仰动作 用4个涵道如何。

楼主:
整个机机的重心在两个风扇的拉力点的下方,就像用手提着个装东西袋子,袋子基本都是被向上的力提着而保持相对稳定。

楼主:
已经邮购了正、逆转的螺旋桨了,在路上。桨一到就可以进行初步安装验证。
一定会向各位及时直播,注意收看·············

网友D:
楼主的函道在哪儿买的
我准备造一个3或4 个函道像真飞碟
跟楼主思路基本一样,不过不是直接转动函道,而是在出气口安装百叶,从而改变气流方向
另外陀螺仪用在这种平衡上怎样连接也请教一下

网友E:
有过
你的飞机设想不是独有 的
以前好多人都设计过
看看飞机发展的老帖子 会有很大帮助
因为 涵道的 飞机 操控性能比较差 所以不太好做 再加上两个电调 同步性不好处理的

楼主:
原计划使用的涵道是GWS的75口径,原配有刷380电机。
在淘宝上搜一下就看见了,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计划使用的涵道是GWS的75口径,原配有刷380电机。

在淘宝上搜一下就看见了,挺便宜的。

不便宜,100多一个,配上无刷电机,我的飞碟要4套动力,大概RMB1000左右了 ,还有4电调4电池。。。。。。无法想象

网友:
早就想做类似的东西,是C&C 1代里那种海妖直升机 。
可惜用涵道做的话推重比不够。。。
3轴平衡系统系统也需要自己研制。

网友:
直浆加函道。可行性大些。

网友:
有空我上个4浆的线控飞碟的图看看,应该原理一样的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去年珠海航展有一部个人飞行器和你的想法有些相似,应该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看图感觉,重心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在做v22,请问搂主的反桨是如何解决的,哪里可以买到电动的反桨

网友(2007-05-07):
好东西,但不知能不能飞得起来

网友:
和双旋翼的直升机差不多呀!

网友(2009-08-28):
有新进展没有?

网友:
有进展没有?

网友:
关注中!怎么不见后边的了?

网友(2009-09-27):
我也有楼主那样的想法,既然一个电调不能控制两个电机,那就两个,然后找个电子方面的高手,做一个平衡反馈电路,把陀螺仪的信号反馈给这个电路,这个电路发出一个合适振幅的信号(和接收器的输出的波形同频率的)给弱侧电机来弥补,达到平衡

网友:
要用平衡仪平衡吧 手动很难平衡吧 还有焊道效率低吧 飞不上去吧 很难成功吧 注意安全吧

网友G:
不好意思LZ我要泼点冷水……
看你的设计图我看不可行。
别的先不考虑,仅从飞行姿态的控制方面就不可行。
1.你的设计是依靠改变两台涵道的推力,产生推力差达到侧倾的目的。
但是涵道的动力线性不好,所以在推力调节方面会很不平滑,导致飞行器偏航控制困难。
2.你设计上是依靠改变涵道倾斜角度来控制飞行器俯仰及自旋。
但是涵道高速旋转。会造成强大的陀螺效应。陀螺效应使涵道自身的角度很难改变,或是说需要很大外力才能改变。你目前的机身设计短小,估计无法用空气舵面来控制机身保持姿态。同时也不太可能将机身设计的很重,依靠重量来保持机身姿态。
也就是说,当你控制涵道改变角度的时候,会使机身改变了角度,而不是涵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LZ我要泼点冷水……
看你的设计图我看不可行。
别的先不考虑,仅从飞行姿态的控制方面就不可行。
1.你的设计是依靠改变两台涵道的推力,产生推力差达到侧倾的目的。
但是涵道的动力线性不好,所以在推力 ...

泼冷水可以,但是你最好给点建议。
既然涵道的线性不好,那么就不要靠变速来控制,完全可以用舵机控制排气量啊!
既然倾转涵道需要很大的力量,那么我同样可以规避,我把舵片放排气口 用舵片来控制总行了吧。

网友:
这东西完全做的出来的,只是没所少人有兴趣罢了。

网友:
快做,做了就知道行不行了。

图片中的函道,方向性很强,推力也应该不小,建议参考鱼鹰的设计

网友:
七十二楼的建议值得吸取

网友:
双电调估计会有点难度,但是想法很好,强烈支持~

网友:
建议不要直接上函道  先用 直驱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泼冷水可以,但是你最好给点建议。
既然涵道的线性不好,那么就不要靠变速来控制,完全可以用舵机控制排气量啊!
既然倾转涵道需要很大的力量,那么我同样可以规避,我把舵片放排气口 用舵片来控制总行了吧。

实在抱歉,如果需要尽可能忠于原设计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好建议。
但是就您所说的这两条建议来看,可行性也不大。
您说“既然涵道的线性不好,那么就不要靠变速来控制,完全可以用舵机控制排气量啊!”目前的涵道大多采用调速方式,听说有变距方式的涵道扇,其他的控制方式我还真没有见过。您所说通过舵机控制排气量的方法我不太懂。涵道工作方式不同于涡喷,排气量与进气量持平或略低于进气量。如果用外力控制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限制排气。这种方式如果想悬停的话,排气推力达到1:1的时候,涵道实际就必须长时间工作在高于1:1推重比的状态下。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涵道有如此多的余力,并且还可以抵抗这样做带来的散热不良。
您说“既然倾转涵道需要很大的力量,那么我同样可以规避,我把舵片放排气口 用舵片来控制总行了吧。”这个从原理上可行。但是会损失涵道很多的动力。那我估计就很难飞起来了。而且矢量喷口对排气段造成压力,致使进气不畅进一步影响涵道整体的销量。

楼主:
二年前的帖子想不到大家还在关注,不好意思了,一直没有向大家汇报,正逢60国庆节假日,把这个构想的制作过程给大家汇报一下。

为了实现垂直起降和悬停,同时提高效率,所以抛弃了之前的涵道的构想( 虽然看起来一定很酷 ),下面就是按照构思不断改进的几架双旋翼机。

网友:
新设计拿上来看看吧

网友(2010-01-06):
不知能不能让油门开副翼混控

网友I:
现在科幻大片《阿凡达》上映了,想必大家都看过了吧?楼主的想法是不是和电影里边的飞机类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科幻大片《阿凡达》上映了,想必大家都看过了吧?楼主的想法是不是和电影里边的飞机类似啊?

这个已经有人做好的了

楼主:
给各位看看我之前的制作。哪位想DIY    阿凡达里面双桨直升机   的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架--------依赖3个普通陀螺仪和混控器,控制电机的转速和二个舵机的倾斜来达到鸡鸡前后左右上下的操控,结果,------除了航向保持还不错外,其他控制都很困难。

第二架---------结构和上面的差不多,但使用了变距桨,把450直升机的尾桨系统进行了改装,左右桨距。这一次, 左右平衡问题好些了, 但是俯仰控制还是很困难。就像前文所说:假设想控制二个舵机带动螺旋桨向前倾斜前飞的时候,结果不是螺旋桨倾斜,而是整个机身反向倾斜了,这是二个螺旋桨高速转动产生姿态惯性的原因;另外螺旋桨向前倾斜,重心支撑点前移,鸡鸡屁股变重,所以后倾就更严重了。

第三架----------考虑使用二个450电直的旋翼头,这样应该能解决俯仰的控制问题。不过因此产生的控制将更加复杂,6个舵机的混控的确叫人头疼 。这一架进行了简单的制作,直接固定在一张板凳上看效果。结果由于使用的横杆太细,强度不够,二个旋翼旋转起来震动很大,简直要散架了呵呵呵  。没办法,继续品尝失败的滋味

楼主:
再之后,放弃了使用普通陀螺仪和混控器的方法,接触到了四轴技术,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在此,建议要制作阿凡达直升机的模友,考虑一下四轴的飞控技术,这样距离成功将更近些。

网友:
四轴和倾转翼有本质区别。

网友(2010-07-09):
还是四轴吧

网友:
两轴的么

网友:
新手看帖子学习中

每看1个帖子,都有进步

网友:
非常有钱的尝试啊

网友:
其实将电池重心放低一点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网友J:
看完LZ这贴了,彻底放弃双轴飞行的设想,很失望~~!

网友:
DIY 一架双涵道垂直机

引用 网友J:
看完LZ这贴了,彻底放弃双轴飞行的设想,很失望~~!

为什么? 在国外已经有人实现了,而且,飞得不错。

网友(2010-08-09):
生生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就是89楼的做法也是不错的!

 取用二台单旋翼直升机来改造它也挺好啊!

网友:
LZ的第三架JJ 冒失是把2个直升机给拆了

网友:
还是要顶滴

网友K:
支持原创精神!
但倾转翼DIY的难度会很大!比四轴还难!需要有良好的物理功底和控制论、单片机等知识,以及良好的动手能力!个人认为可能需要一个团队,而不是某个人能够独立完成,还可能需要不少米哦!
但还是见过国外一个视频里有一个类阿凡达的飞行器还很稳!注意到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机身胖而高,估计重心很靠下方!这点可能很关键!

网友:
看完头大。。。还是继续450吧~

网友:
阿凡达是两边双桨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看看这个http://auto.163.com/09/0804/07/5FRVA571000827U2.html         12岁少年设计制造 会飞的汽车模型
现在可以看了

网友:
115楼的网页已经看不到了!

 纳闷!?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技术,增加一个辅助的第3点,应该就好控制的多了

网友:
能上天,但控制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支持原创精神!
但倾转翼DIY的难度会很大!比四轴还难!需要有良好的物理功底和控制论、单片机等知识,以及良好的动手能力!个人认为可能需要一个团队,而不是某个人能够独立完成,还可能需要不少米哦!
但还是见过 ...

能不能个链接看看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把最后的12去掉就好了

网友N(2010-09-23):
梦想会实现的

网友J:
此贴不要沉..

网友J:
LZ能否指控89楼第二套方案电子设备的连接图 ?

网友O: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级别很高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
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P(2010-12-12):
向楼上学习“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级别很高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
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此贴要顶!!!

网友Q:
两轴是可行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6356&extra=page%3D1

网友R(2011-05-13):
4轴估计不需要,3轴应该就够了。两个主轴螺旋桨端部加各加一小块重块。两个舵机分别控制两个主轴在一定范围内上升下降,作用是控制偏移,这要求两个主轴的固定杆必须是活动的,类似杠杆的活动,同时重心要设计好,要让机身一直垂直于地面,不然你一边向上整个机就歪了,不但不能偏移还有可能坠机。两个主轴的速度差会造成转向,这个需要试验一下是否可行,靠重块造成离心力不同来完成,辅助轴控制前后,是玩具飞机的做法。

网友S(2012-03-10):
这种飞机,应该会前后晃,最好按一种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