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和75M邻频的问题,请进!

楼主(2007-03-18):
如果发射机是75M的,但是插入72M的晶体,配合同牌的72M接受机,遥控距离有多大的变化?
例如:FTB的3PM(75M)和配115F(72M),都使用72M的晶体。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吗,好象不行吧

楼主:
如果是普通的PPM模式,应该可以用,关键是距离。

网友B:
不行,
发射机因为晶体谐振,选频都在72,那么用75会功率底,频率便等
接收机也会同样问题,灵敏度底
总之距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