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轮继续DIY

楼主(2007-03-18):
西玛特X2的
电机
活动
了,拆开一看马达固定螺丝掉了2条。偶然发现电机的铸铁齿轮竟然轴向裂了,是安装时工人用铜棒打入时胀裂的。给厂子打电话费了许多口舌,还在商量中。怕突然坏掉没得玩或损坏塑料从动轮,自己先DIY一个。
#45钢棒车出齿轮外形,内孔铰光
从机加工车间翻出仅有的1个m=1.5盘铣刀,适用齿数17~20,而待加工齿轮是14齿。考虑马达位置允许少量移动,对齿轮精度要求不太高,故暂用之。
22mm内孔镶套,以适用于手头的16mm刀杆。
将待铣件装于假轴杆上(家里的小车床正大修,否则可先铣齿后截断,省去假轴),为减少铣齿时振动,先用锯片铣刀走一遍,再上齿轮铣刀正式铣齿。
铣成
立铣刀铣出部分键槽,减少手工加工量
手工修锉键槽成型
安装后

网友A:
有分度头就是好

网友:
偶喜欢啊!!
强人

网友B:
这个齿轮铣刀铣的光洁度还可以吧,铣过要不要用细砂纸磨一磨,光洁的齿轮面可以减少磨损,特别是和尼龙齿轮接触。

楼主:
光洁度还可以,铣时最好留余量,再精铣一次,铣后用细整形锉去除毛刺。磨一磨更好,若都是金属齿轮的话,可以研磨一下。

网友C:
齿轮专家

楼主:
原帖由
fang
于 2007-3-18 10:21 发表
齿轮专家
别这样说。齿轮这样做够能瞎对付的,粗造烂制专家还差不多。好在齿轮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D:
有床就是好啊。。。。

网友E:
高水平,够专业的了,学习中............................

网友F:
 佩服佩服

网友G:
还没热处理吧
不会很耐用的,暂时凑活还行!

楼主:
原料调质处理过。齿轮热处理常采用表面淬火,好些的可氮化。对于这个齿轮来说,原齿轮材质是铸铁,与塑料从动齿轮啮合。采用#45钢替代,即使不淬火也应没问题。

网友H:
佩服啊!  此坛子也逛了近两个月了,正着看太累,又倒着看还是没全看完,  原因就是一看到几位大侠发了新贴就又从头来过一遍

网友I:
好设备加上好手艺

网友:
关心齿轮铣刀的价格?

楼主:
大概几十元一支吧。原来曾在旧货市场买过一些m=0.3  0.5  0.7的,每支10元。

网友J:
请问齿轮铣刀的规格怎么分啊?

网友K:
和塑料咬合不会把塑料轮磨完了?在问一下公法线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和塑料咬合不会把塑料轮磨完了?在问一下公法线是多少?

       唉!怎么老和我在精度上掰持呢?我不是已经说了?这个齿轮用此处精度要求不高,仿形加工本身精度也不高,铣刀号数也不对,还谈什么公法线,别再用滚齿机和俺比了。有得用就比没有强,总好过原来已开裂的铸铁齿轮(这样已用近1年),大不了万一塑料齿轮磨不行了,俺再换上青铜或尼龙的DIY齿轮,让它继续给我干活。
      俺是做设备修理的,机械的修理标准与制造标准是不同的,机械只要使用后就会有磨损老化,就可能超出出厂标准,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恢复至出厂状态,否则所有使用的机械都应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齿轮铣刀的规格怎么分啊?

这种齿轮盘铣刀一般与标准模数齿轮的规格对应,每个规格按齿数区间分段,一般8支/套或更多。还有许多其他类型齿轮铣刀,如指形铣刀、插齿刀、滚刀。。。

网友:
自己搞好了

那售后服务还要找么?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挖精度字眼 我意思是 既然精度不高 塑料轮很容易被啃 不如全是塑料的~~

在就是纠正你一下 这么小的齿轮是不能滚和插的~~~滚齿及局限性很大 首先是是直径太小 在就是齿数太少容易发生  根切 现象  插也是一样~有个最少加工齿数是多少来我忘了

网友:
3*7,你是搞军工或航天的么?

网友:
楼上的是在说我吗?何出此言?军工?

楼主:
全是塑料的肯定更不耐用。普通啮合齿轮经常分别选用软硬区别很大的材质搭配,比较耐磨。这种搭配也在许多其他地方应用,如:螺母材质一般比配合螺丝低一个标号或等级,否则容易咬扣;钢质丝杠一般要配用铜母,一样的材质阻力大且不耐用。当然,也有选用一样材质的配合齿轮,这样的齿轮负载、转速一般较小,或者虽然负载转速较高,但齿轮表面很硬且精度、光洁度很高,再加上油脂润滑也没问题。

网友:
你受益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全是塑料的肯定更不耐用。普通啮合齿轮经常分别选用软硬区别很大的材质搭配,比较耐磨。这种搭配也在许多其他地方应用,如:螺母材质一般比配合螺丝低一个标号或等级,否则容易咬扣;钢质丝杠一般要配用铜母,一 ...

不敢苟同。汽车变速箱里的齿轮好像没有塑料或黄铜的。

网友:
:loveliness: :loveliness:   对技术探讨是好事,希望都别太激动,以研讨技术心态来对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敢苟同。汽车变速箱里的齿轮好像没有塑料或黄铜的。

苟同不用,我也只是说“经常”,并不是说所有或全部,后面也说了有使用同样材质的啮合齿轮。同样,汽车减速箱没有塑料或黄铜也不能说明塑料和黄铜不能做齿轮。

网友:
原来齿轮是可以这样DIY的。。呵呵。。。学到东西了。。

不知道这种铣刀的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苟同不用,我也只是说“经常”,并不是说所有或全部,后面也说了有使用同样材质的啮合齿轮。同样,汽车减速箱没有塑料或黄铜也不能说明塑料和黄铜不能做齿轮。

我说一句啊   用处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铜是抗磨性好 所以蜗轮用之 在这里就和楼住说的摩擦问题一样了

至于变速箱需要的是强度 当然也要有一定的耐磨性 高级的汽车齿轮都是合金钢渗氮的 硬度也很高    铜说起来用做齿轮的很少 只是在便宜 制造简单 强度低 的地方用 主要是套多 就车床来说还是钢+钢比较好 塑料强度不够

网友M:
今天买了一个M1的齿轮铣刀,35元,白钢的,不知道是不是贵了。

楼主:
混为一谈从何说起?我把什么搞混了?
   难道一谈到齿轮就非要用到汽车、车床上?光驱内的齿轮不多是塑料的?老闹钟内的齿轮不多是铜的?蜗轮也是齿轮的一种。我同意你的观点,“用处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以点代面不能说明问题,楼上变速箱的例子也是如此。
   我前面说了:“也有选用一样材质的配合齿轮,这样的齿轮负载、转速一般较小,或者虽然负载转速较高,但齿轮表面很硬且精度、光洁度很高,再加上油脂润滑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天买了一个M1的齿轮铣刀,35元,白钢的,不知道是不是贵了。

不算贵。但一片铣刀的适用范围太小了,成套买能买S人。建议到二手市场去掏,许多也是没用过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为一谈从何说起?我把什么搞混了?
   难道一谈到齿轮就非要用到汽车、车床上?光驱内的齿轮不多是塑料的?老闹钟内的齿轮不多是铜的?蜗轮也是齿轮的一种。我同意你的观点,“用处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以 ...

你看你 老能些玩具来说话 那的齿轮没什么负荷也不快 用木头的几年也使不坏 我说了 用塑料和铜是出于造价 加工方便 便宜 或者没有用钢的必要 只能说是一种凑合的办法  楼顶的表里面的齿轮很大也用铜的?都是表 怎么也不一样?反例很多 不能这么说 铜套也是便宜的办法 加工好能 你能不能就是论事 别说那些极端反例  你不是说的车床的齿轮吗 我们就说车床上的 你如果要说什么玩具的照相机 表里的 你就在开个帖子或者说声 谁也没说齿轮非要用在车床上 拉屎非要去厕所

网友N:
忍不住说句公道话:(laopao兄:全是塑料的肯定更不耐用。普通啮合齿轮经常分别选用软硬区别很大的材质搭配,比较耐磨。这种搭配也在许多其他地方应用,如:螺母材质一般比配合螺丝低一个标号或等级,否则容易咬扣;钢质丝杠一般要配用铜母,一样的材质阻力大且不耐用。当然,也有选用一样材质的配合齿轮,这样的齿轮负载、转速一般较小,或者虽然负载转速较高,但齿轮表面很硬且精度、光洁度很高,再加上油脂润滑也没问题。),大部分搞机械加工的人士和教材都是这么理解和解释的。这段话基本没什么问题。文法、逻辑、原理都没什么问题。不信多看看齿轮加工类的图书,推荐看下《小模数齿轮加工》。当然也许和科技论文比起来,还有值得润色的地方,但这里毕竟是论坛,很多人还经常打错字呢,也没见别人大惊小怪呀!

presto兄可能是没仔细看清全文,就着急发表评论。

3085757兄,我觉得老兄知道的知识不少,但发表评论时经常用错地方,有抬杠之嫌,其实普通商品(包括机械、建筑...)的加工制造都是本着经济的原则,在满足需要的前提下,以最经济的材料、加工方法加工出来,包括航天飞机的制造,看似不惜成本,其实也遵循经济原则的,只不过是用了我们知道的最(较)先进的工艺和材料,并不存在奢侈。高要求是好的,但不能违背经济原则。

自己DIY有时比买的还贵,但也并不一定都是这样,如果把乐趣考虑进去,把购买难度考虑进去,把提高了动手能力考虑进去...其实还是很经济的!

还有,给所有网友的建议:如果只是随便评论一下也无所谓,如果是发布比较专业的评论,尽量组织一下文字,错字联篇的话,让人怎么相信你说的是正确的呢?

网友:
伞齿怎么搞?

楼主:
通过讨论,各自都已经把自己的看法说明了,其实细看也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看法,不过是语言的严谨与理解上的偏差而以,我想就这个话题争论没有什么必要了

网友:
都是高手,都看晕啦

网友O:
提醒LZ 一下 。。。

为什么不去看看电动工具的齿轮涅 ?

网友:
不是牛啊 而是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不去看看电动工具的齿轮涅 ?

为什么要去看电动工具齿轮?与这个主题啥关系?不妨直说嘛。

网友:
汽车发动机都有装尼龙齿轮的,不懂的要谦虚些.去搜一下汽车发动机正时齿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presto兄可能是没仔细看清全文,就着急发表评论。

确实。最近一直加班,看东西不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忍不住说句公道话:(laopao兄:全是塑料的肯定更不耐用。普通啮合齿轮经常分别选用软硬区别很大的材质搭配,比较耐磨。这种搭配也在许多其他地方应用,如:螺母材质一般比配合螺丝低一个标号或等级,否则容易咬 ...

朋友说的对 我是有点偏激 我道歉~~~我觉得机械是本着严谨的宗旨来做的 凑合 是绝对要不的的 可能在工厂的活和家里没发比 可能是条件的限制把 我只是把最可靠最接近与工业标准来告诉大家 并没有让大家去照着做 只是一点建议 并没有取笑他人的意思 可能话语间有失 大家谅解~~我所说的都是在保证可靠 精度等方面的简单办法 至于不需要那么高要求的也别用玩具之类的和我抬杠 不惜成本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告诉大家的 就是工厂也没这样的大手笔   自己DIY 固然能体会其中的乐趣和经验 但是前提是在满足工件的强度精度等的要求上来说的 我们自己DIY了个齿轮 精度不够用在了车床上 噪音大 震动 还不耐用 这样的DIY有价值吗?如果是一个皮带轮到还可以

可能我说的有点太苛刻了点 说的太“专业”了点 我以后会尽量说的通俗点  不过 内行还是能看出门道的

楼主:
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每个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每个人看事物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想不可能也没必要达到每个人的统一,更没必要试图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保持本论坛的这种多层次,多样性是有益的,因为这里不是工厂企业,是业余玩家交流的小天地,玩家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只要不犯法,不损害别人,保证安全,从尽量互相帮助提醒。在技术上的争论抬杠也是有益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就事论事而不是海阔天空设法贬低别人。

网友:
我也没要求任何人照我说的去做 我说过只是一些建议而已 既然我们说车床上的齿轮 就请你不要老是拿玩具来说事 不要老钻牛角尖 有功夫不如多交流交流

网友:
关于选用何种材料,最优的是等强设计,整机同步磨损,日本人这方面最用心思,先用铜的,如整机到寿命了,齿轮不坏,就改成尼龙的,最后可能用的是塑料(便宜,还能自润滑)的了,这样成本才能下来,整机寿命同步,不浪费材料.

网友P: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佩服!

网友Q:
老泡做的比原机哪个强多了。

网友R(2007-05-15):
不错,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S:
俺也学学嘿嘿

网友T(2007-11-22):
到旧物市场买一个不过3元,支持diy精神

网友U(2012-07-26):
很是佩服

网友V(2012-09-03):
受益匪浅

网友W:
不错,符合DIY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