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v2版与SJM-F PRO及SJM-C PRO的区别在那?

楼主(2007-03-18):
菜鸟想请教一个问题:SJM 400-C 碳纤版和SJM 400-F玻纤版除了材质与SJM 400 V2不同外,其它构造都一样吗?SJM400 V2是铝合金版吧?价钱相差可大了!
还有我想在SJM 400 V2配套以下件,合适吗?请指教!!!
遥控用FUDABA6EXHP
陀螺仪
用COLCO GY400双感度AVCS锁尾陀螺仪
舵机
用GWS NARO-STD 8.8克 4个
这样的配置合适吗?

网友A:
V2与PRO的主要区别.
1.加大的倾斜盘和高鋼性研磨向心关节.
2.双瓣式尾箱和金属皮帶轮.
3.标配尾变距升级件.
4.关节式倾斜盘定位器.
C和F:板的材质不同.C=碳纤.F=玻纤.
电子设备不能二分法看待.建议您再潛一潛,了解差異在那儿.

楼主:
:loveliness:个中术语 算明白吧!还新手的原故吧.... 不过看来要想好还得掏腰包顶.....

网友B:
还有:旋翼头、脚架、电池架、头罩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