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i-MH电池有没有些简单的充电器可介绍?

楼主(2007-03-18):
手上有个,12V 1。5A的电源,直接充行不行?

网友:
好,5A太大了,危险!

楼主:
写得不清楚,是1.5A,电池是1800MAH,7.2V

网友:
也不行,电压高太多了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便宜点的充电器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你充多少伏的Ni-MH电池,我充车用7.2的,就是用12V       2A的电源直接充的。但是要注意安全, 3000MAH的电池我充2个小时。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人在旁边。

网友:
对,量一下充电电流,应该不大于1/4容量,电压高,一定要看守

网友:
我看行. 可能充起来电流也就几百mA.

最好是串着电流表充, 就用那种9块钱一个的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
完全可以直接充,但要注意,一般的电源没有电池检测功能,所以充电时要十分小心.  1,在充电电路里串一个5W以上的精密可调电阻和一个万用表,2,调节电阻使电流在0.5C以下,3,根据电流大小估算充电时间,通常公式为——0.1C/充电电流*15小时。4,随时检查电池温度,如过高应立即停止充电。

我就是这么充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你充多少伏的Ni-MH电池,我充车用7.2的,就是用12V       2A的电源直接充的。但是要注意安全, 3000MAH的电池我充2个小时。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人在旁边。

你那充发热很严重,你没碰到??12V    7.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