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 TL15智能充电器蜂鸣器坏了

楼主(2007-03-18):
TLP TL15智能
充电器
蜂鸣器坏了,我用生日卡片的压电陶瓷和无绳电话手机里的蜂鸣器接上都不行.充电器里的蜂鸣器型号是:
hxd.有哪位高手能帮我?

网友A:
哈 哈 哈!!!真牛!!!佩服!!!

网友B:
应该不是蜂鸣器坏!~~

楼主:
蜂鸣器我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了,不通,应该是蜂鸣器坏了.

网友C:
不是蜂鸣器坏!~~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蜂鸣器的驱动三极管坏了?
一般蜂鸣器和驱动三极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