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油门截止 THROTTLE CUT

楼主(2007-03-18):
你们是如何设置的?

F机的J机的都请说说。具体有啥用处?

网友:
电直是不需要的,TC用在油直中!

楼主:
?电直都是INH设置?

网友:
这是油门关闭功能,我是用了的.感觉比较安全,调机不用拔电机线,换电池不用关控和小孩子乱动
还有好像熄火降落也要用这个功能的(自己没试过)

网友:
有用啊,JR的设成负值就可以了,用于执行熄火降落,IDEL模式炸鸡瞬间把熄火开关拨一下能减少扫齿机会并保护机件

楼主:
想了几天THROTTLE CUT的确是油机用的。

如果发射机开机的时候油门杆收的太小且TC开关打开的话那么就会TC报警,告知不要把油门关的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发射机开机的时候油门杆收的太小且TC开关打开的话那么就会TC报警,告知不要把油门关的太小。

挖,你还研究好多天?多看点基础的东西吧???
油机里所谓的油门为0时实际上是发动机怠速,发动机还在转,速度不够带不起离合,TC就是把风门彻底关死,让发动机熄火!

网友:
 呵呵。。。看好多天并不是天天都在看嘛。。。。
TC是油机上用的多的。还有个TH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没有考虑玩油。但是想把FF9每个功能都搞清楚。所以嘛。。。呵呵

THROTTLE HOLD这个貌似电直是需要的。嘿嘿。

楼主:
哈哈。betmanofbmw 我是把意思理解反了。

网友:
在电直上也是挺实用的一个功能啊, 至少能起到一个保险开关的作用

空中熄火我还没试过,技术太菜啦

网友:
总结一下,THROTTLE HOLD和THROTTLE CUT,是两个功能,有区别,呵呵,熄火降落用前者,油机发动机熄火是后者

电直上用THROTTLE HOLD,可以防止大桨意外转动造成事故

网友:
3d模式中,一旦摔机就会很习惯的收油门,而忘了切换到正常模式,结果转速升高,很容易伤大齿,
如果用TC切换,就将切换模式和收油门的动作都省了,损失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