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用一堆费配件做了一架150克的mini电直!!(内容不断揭密中)

楼主(2007-03-18):
450级的机机玩腻了,想玩下小的,52#空机不卖,二手火狐还挺难买 。想起来以前玩佳宝还剩了一堆配件,索性自己DIY一台,正好练练手,看看能把4通电直做多小,哈哈!

小机机和688

全机配置:2个5克舵机,52#主,尾马达各一,飞达混空,5克4通接受,佳宝旋翼头,ESKY共轴拉吗浆(B浆),11.1V,260MAH锂电。带电池全重150克,连续飞行时间9分钟 。先发2张瞧瞧,大伙有兴趣的话,俺再详细说说,想起来简单,里边的奥妙还挺多咧!

楼主:
咦,咋上的图是个连接哩?不能直接显示吗

楼主:
OK,行鸟,好LONG没上图,都快忘了

网友:
真是不错呀,  上些飞行的图呀

网友:
  详细说说吧,有兴趣,很不错

网友A:
还卖关子

网友:
我有一堆拉马配件!!!  也要DIY一架

网友:
最好上视频

网友:
牛人!

支持!
搞个视频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卖关子

呵呵,不是俄卖关子 。只是里边的细节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全说出来很麻烦 ,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就慢慢贴上来,给有兴趣DIY的朋友一些借鉴

网友:
强烈有兴趣,代表王立刚热烈期待 这是马甲

楼主:
先说说动手之前的理论估算吧!以前佳宝被我搞到400克 ,记得曾经量过悬停电流4.5A左右,如果做只150克左右的鸡鸡的话,悬停电流按比例算要1.69A。但是不要忘记浆也变小了耶,俺记得浆的升力跟转速平方成正比,跟直径3次方成正比 ,所以估计要2.2A才能灰起来 。11.1V下功率24W。电池和马达是关键,300MAH的话,2。2A可以放电8.2分钟,好像差不多耶,但至少要10C呦,网上一搜居然发现20C的,瞬间30C,HIMODEL滴,才23克,牛X,爽! 。剩下马达,直接搞52#的吧,华科科说52#带电池全重160克,正好跟本人设想体重差不多。OK,动力系统就酱子了!靠,没多少东西,打字搞半天,不会5笔还真累!

楼主:
上几张马达PP瞧瞧

网友:
不错啊

又是一位高手出来了,是用雷鸟的旋翼头吗?LAMA的主旋翼?厉害啊。

网友:
450级的机器算大吗?

网友:
有是高人一个

网友:
请问电机两极间的电容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必须用?
不用的话会 什么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两极间的电容是消火花电容。因为有刷马达旋转时,转子铜片与炭刷间摩擦换向时会有电火花产生,瓷片电容能滤掉这种干扰脉冲,防止通过电源窜入干扰接收、舵机和陀螺。一般用0.1UF的。

网友:
11.1V,260MAH锂电

260mAh? 我没看错吧.

楼主:
从下面看看

平衡翼的安装

主马达太小,安装孔与佳宝机架的马达安装槽不配 ,干脆在电机2边各焊一片4YF控上拆下的电池弹片(孔都打好了的 ),从侧面用自攻螺丝搞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两极间的电容是消火花电容。因为有刷马达旋转时,转子铜片与炭刷间摩擦换向时会有电火花产生,瓷片电容能滤掉这种干扰脉冲,防止通过电源窜入干扰接收、舵机和陀螺。一般用0.1UF的。

问:无刷电机要加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兄弟!俄等不及HIMODEL的电池了,申通快递搞了4天都没从成都送过来 ,直接出去买了块杂牌的,10C,不过飞的也挺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无刷电机要加电容吗

无刷不用的。它是电子换向,不存在电火花,但马达的反向电动势和PWM控制信号也会干扰电源系统!所以无刷电调上有电容来吸收PWM信号对电源系统的干扰,有时还要在接收机信号线上加磁珠,同时让接收机离马达尽量远。EMC的学问太大了,大家现在也都是见仁见智,屏蔽呀,接地呀.........,反正只要能爽飞就行

楼主:
哇,掉的还挺快 。上班没事干,接下来再写点 。说说飞达混控,这可是经典的东东呀!当年飞达的问世真是给模型市场带来很大冲击 ,千元就能玩直机,这之前想都不敢想 。话说我从灰堆里翻出这当年的功臣后正要往上装,却突然发现电路板糊了一片,这才想起以前的佳宝是升级了无刷的,只用了混控的尾马达驱动,主马达驱动芯片在一次意外中烧掉了  。这就不爽了,改成2个有刷电调的话,就要用遥控混控,6通的接收就重喽  ,总么办呢 ?把糊板颠来倒去的看,终于看出鸟希望——板另一面还有片驱动芯片(SI4410)的焊盘,一量,跟原来那片是并联的,天竺我也 立马搞片焊上,通电,OK! 晚上回家上图。大伙别乱走,下节开讲旋翼头的奇怪陀螺效应,更精彩咧!

网友:
高手~

佩服, 在线等着继续开讲

楼主:
又上图喽!烧糊的“功臣”,就是因为一次摔机2只插针短路烧掉的 ,后来干脆一刀剪断了“是非根”

在背面“备用”焊盘上又焊了片4410,地线烧断了,还飞了根线

混空和可爱的小接收(经典的接收芯片31136,无绳电话专用 )

再秀一下俺的一堆小破烂

网友E:
标题改得太坏了

网友:
 楼上的头像让我肃然起敬

楼主:
OK,这节讲讲让我头痛一整天的问题:“奇怪的旋翼头进动” 。玩电直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陀螺的进动,它可是直机控制的一大基本原理,详细的俺就不说了(反正原理说也说不清 ),基本表象就是一顺时针旋转的物体,若在3点钟方向受到一个相对转轴的力,陀螺体的倾转效果要延转动方向延后90度才体现出来,也就是到6点方向体现。言规正传,我的小机机三下5除2装好了,开机一切OK ,推油,主、尾马达正常旋转,继续加油,嗯,升力不错,半油门多点就要跃跃欲飞了 。试试副翼,右打舵,斜盘右倾,机机也开始右倾,可马上就出鬼了,右倾以后机机又开始逆时针往前倾趋势转了,最后停在12点与3点之间的45度方向上 ,也就是说打右副翼,机机会向右向前跑   ,在试试左副翼,果然不出所料,NND往左往后跑 ..........。停下来想半天也不明白,算鸟,直接丢地上起飞:推油,离地,很稳嘛有点歪,修正一下副翼,靠!机机根醉酒了一样在空中狂画圈,就像一个正转的好好的陀螺,被人踹了一脚又挣扎着不倒那架势一样! 最后狠狠杂在电视上 ,还行轻,不然........ !接下来又试了几次,每次都是摔机收场。只好静下来想想 :陀螺进动都是90度的,这家伙怎么是45度咧?估计是平衡翼与主翼相互干扰吧,拆调主翼,通电,打副翼,小翼面是在3点和9点倾斜呀?难道是主翼太小太轻,进动效果不明显?那就配重,在主翼上加2颗螺丝,大点的,再试,昏倒,丝毫没变化  。这回没辙了,玩了这好几年直机,自以为很熟了,居然翻在小机机上,无奈,只有跟机机大眼瞪小眼 ,天马行空乱想:陀螺,进动,凹凸翼,升力点,质心,牛顿三定律,波努力....巧克力,星巴克,必胜客......想哪去了 :loveliness: 。用食指顶着主翼模拟升力点和进动,咦,灵感来了:主翼的升力作用点和螺丝固定点明显不在一条线上,那么主翼升力增大时就会相对转轴有一弯矩,弯矩又作用在小翼上,小翼在6点方向进动,前倾,继而会带动主翼前倾,对喽,应该就是这样的,说了一堆不知大伙看懂没有,毕竟学理科的,只能表达成这样了,看看图吧:

马上重新在主翼上打孔,基本打在中轴线附近,再装上,试飞,超爽,终于被俄找到原因了,哈哈
靠里的2颗螺丝是原来的孔,考外的是现在的,基本在升力作用点上,这样就没有“弯矩”了

就是酱紫

而且改后主翼直径减小了,浆距也减小了,提高了转速,机机更稳,原来比较吃力的尾浆也轻松多了
不过后来又想以前佳宝也是这种形式的主浆呀,它咋OK咧?大伙也发表下意见,看看俺前面分析的有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改得太坏了

哈哈,不坏不吸引人呀 !想大伙都来看看,多交流交流,毕竟里边有些问题俺想的也不透,集思广益嘛

网友:
太牛X了,不忍打断

我会持续拜读LZ大作的,并坚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