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机尾调整经验谈

楼主(2007-03-18):
机尾变矩系统可以调整得很顺畅,达到依自身重量可以迅速沿尾轴滑动的程度,这须要保证以下几点:
1.尾浆夹的短球套与球头之间无磨擦,在把短球套安装在八字尾推上之前,请预先测试解决.
2.八字尾推上的单耳螺丝由一个M1.4*6的轴套螺丝穿在八字尾推上,所以这个轴套螺丝不能上太紧,否则会把单耳螺丝夹死
3.单耳螺丝的耳孔应当是1.4正公差,有人反映有孔径小的,如果是这样,请在急求包中找另外两颗,看看是否能使轴套螺丝穿入,穿入后应比较顺滑才正确
4.短球套平面一定与球头螺丝垂直,以保证没有干涉,并把单耳螺丝攻到底以保证推拉系统行程
5.音叉与尾控臂之间配合不是很紧,这是为了保证两个零件轴承孔装在一起能自然同心,但是可能使二者产生一定的角度,因此仔细调整一下,然后再拧紧锁固定它们的M2*4的杯头螺丝(注意上胶)
6.八字尾推由左螺纹旋入铜套,注意安装时旋紧,否则也会产生影响
7.音叉开口与镜圈上的两个小柄之间应有细微间隙,如果发现太紧则应用合适的工具轻轻挤扩,直至正好.不能太大,否则会有虚位
8.尾控臂与音叉的两个法兰轴承之间有一小铜管,顶住两个轴承,否则M2*12的轴套螺丝上紧后会夹死轴承,注意两个法兰轴承的两个垫片不能忘了上,否则也会把轴承卡死
9.尾控臂上的球头与尾控杆球套之间也要顺畅

如果以上问题解决了,则你会得到一个非常顺畅的机尾,非常顺畅,没有任何磨擦的感觉.
建议组装时不要先把零件拧好再找问题,而是把以上几个零件测试后合格再往上装.否则会拆装好几次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还有什么好东西?再上点

网友:
支持严重支持,能给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试过,有效!

网友(2007-09-04):
今天发现我的Wing450尾轴有一点微小的虚位,就是延轴的方向可以有一点点前后移动,不知道对飞行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办法解决?
谢谢!

网友(2007-11-23):
把此贴顶起来,给新装机的朋友看看~

网友:
机尾变矩系统可以调整得很顺畅,达到依自身重量可以迅速沿尾轴滑动的程度.确实如此,我的WING就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A:
还请财神把lz的id解禁,

很多很好的维护调整内容都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请财神把lz的id解禁,

很多很好的维护调整内容都看不到了

是啊!高抬贵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