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我新做了一台机机,在全油门时转速很快,马上降下来。观察电压刚加油门时电压降下到7V左右马上回升到8V多(
电池
额定电压是8。4)请问这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池,还是????

网友A:
不大清楚,具体什么设备?电压升上去,和转速下降是相互关联的,说明负载轻了,感觉电机没有问题,先检查连接要可靠,再检查控和电调设置,最后才是怀疑电调硬件,。。。。。顺便帮你顶顶,期待有高手帮你。

网友B:
你老用的是7# 镍氢 之类的电池吧 而且 容量是不是在650MA 左右的
1电池容量小 或质量差
2 你的螺旋桨 用大了
3 电机 有问题
4 电调哟扑问题
随便猜的

楼主:
电调和控怎么设置呀!电调是雨燕的,控不知是什么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