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36#飞的更稳定的办法

楼主(2007-03-18):
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练习飞36#,得出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
1、我是初学者,飞36#用的是左手油门,发现左手油门飞起来不容易产生由于在初学时的紧张心理从而影响油门遥杆的移动,造成油门不稳。
2、调整双浆 ,飞直机的都知道。
3、比较重要的一点。36#原装的尾舵、尾浆包括连杆都需要重新调整。首先调整尾浆部分,当尾浆螺距控制滑块位于中间的时候,尾浆螺距太大,位于最左边时,尾浆几乎是0度螺距,这个就需要调整,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固定尾浆轴与尾轴的那一颗内六角螺丝松开,把固定尾浆的轴往外移动(没有图,大家自己理解吧 ),在拧紧,我在重新调整后,尾浆螺距控制滑块在中间时尾浆螺距大概3到4度的样子,在最左边为-8到-10 度左  右,最右边为8到10度左右。  然后调整连杆与舵机的固定方式,原装的36#是把连杆一端弯成小Z字型直接与舵机摇臂直接相连,这造成很大的虚位,我把这里改成球头连接方式,玩模型的弄个球头应该不是难事吧 。    最后就是连杆了,36#原装的金属连杆很软,原装的只有一处固定孔,在尾浆高速旋转是,打尾舵就会看到连杆被顶弯曲了,我在36#机原装的固定连杆的孔和舵机之间又加了一个固定连杆的孔,这样之后,在打尾舵时连杆的刚性就够了,不会弯曲。
以上3点调整好后,就要调整陀螺仪和尾舵机机,我用的是最原始的001的(在过段时间基本就要换了),舵机摇臂和舵机成直角,中立时尾浆螺距控制滑块基本位与中间,尾浆螺距大概3度,36#控的背面的第5个开关是上下跟轴,在右边是开,在左边是关,由于用001的陀螺,我在上下跟轴开和关的时候都试过,发现还是开的时候锁尾效果好。     用高级控和锁头陀螺仪的朋友看下其他帖子,调整的方法都很详细,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通过这些改造调整后,发现36#练习悬停还是相当的不错,非常的稳。当然用的是无刷的电机,用有刷的我没飞起来过,而且最早用有刷的时候调整双浆调好电差不多也没了。所以还是无刷加锂电好,可以悬停15分钟以上。

个人一点经验,希望对各位有一点帮助

网友A:
尾桨问题其实很简单,把整个尾桨夹反个面装就行了,因为尾桨夹上的球头和尾桨是有一个默认角度的(不是0度)

网友:
我的有刷能飞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问题其实很简单,把整个尾桨夹反个面装就行了,因为尾桨夹上的球头和尾桨是有一个默认角度的(不是0度)

 这个我没试过,用我的方法改装下尾浆的行程大概能增加4毫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