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利用(给拉玛换上新翅膀)

楼主(2007-03-18):
我用的是油动喜路宝30废尾管作的桨,强度好、重量轻、耐用、风声好听,

网友:
...........打到东西就哭吧.....

网友:
利刃,凶器呀,倒飞剪草绝对没问题,只是不知这能倒飞么?

网友:
别打到什么东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飞剪草绝对没问题,只是不知这能倒飞么?

 ...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6601&extra=page%3D1

网友:
看到最后一张图片,我无言了,楼主实在是忒厉害了!!!!!!!!!!!!   :

网友:
我估计是用一根钓鱼线,脚朝上吊在天花板上的,看浆片就穿帮了

网友:
小心打到自己的JJ

网友:
把两对浆调换,倒着手拿住尾巴,悬停稳后松手,拍照,呵呵!对吧!

网友(2007-04-19):
主意不错,就是有点危险。。。。。

倒飞不可能吧,。。。。。。。。。

旋翼头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
估计是 PS 出来的

从螺旋桨的 角度感觉飞机还在向下用力中 因为桨的四边 是向下的 如果倒飞的话 桨边应该更帖近机身才对

网友:
利刃阿,注意安全。

网友B:
桨太结实打齿轮
给拉玛换铝桨后,桨不坏了,可是两个齿轮都打了,看来桨不应该做的太结实。
谁知道那里有卖拉玛齿轮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