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s终于装好了,但是却闹了个大笑话

楼主(2007-03-18):
今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450装好了,多亏了台湾鸟哥德安装指导,对我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却闹了个大笑话:
我把动力电接上,却发现接受机直接通电,舵机陀螺仪都动起来了。。。。
仔细检查了一番,接线对阿?接受机电池开关是关的啊?到底咋回事?
正满头大汗呢。。。。。。。

楼主:
先上一张装好的pp

网友A:
不需要连接接收机电池的。
电动直升机的接收机是依靠电调直接供电的。

楼主:
再上一张闹笑话的pp

经朋友指点,原来画蛇添足的多加了接受电和开关。。。其实电直根本就不需要。。。。。

汗,新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连接接收机电池的。
电动直升机的接收机是依靠电调直接供电的。

寒,今儿个头回知道。。。。。

网友:
开始都这样,正常的.
加油!

网友:
你还好,我第一次也是加接了接收电,把电池线都烧糊了的!

网友:
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他妈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桨啊???

20元的仿碳浆,。昨天调试已经牺牲了一幅,设定电变后,没注意油门是反向的,结果机机旋以飞快的转起来,打在墙上坏了,还好只是旋翼坏,还好没伤到我。万幸啊

网友:
和我当初一样的想法。

网友:
我劝大家不要买S,我的才买了没几天,现在已经考虑换碳的侧板了,铝的一摔就变形了,还回不了位,拆来拆去的修太烦了,罗丝要下的太多

网友(2007-05-11):
哎,看到401就心动。。。。。。。。。。。

网友C:
还有哥们把螺丝胶当润滑油用的。造成全身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哥们把螺丝胶当润滑油用的。造成全身锁死。

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哥们把螺丝胶当润滑油用的。造成全身锁死。

没有人带的新手确实很可怜! 不过总是在进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元的仿碳浆,。昨天调试已经牺牲了一幅,设定电变后,没注意油门是反向的,结果机机旋以飞快的转起来,打在墙上坏了,还好只是旋翼坏,还好没伤到我。万幸啊

你的槳在那買?

网友:
我调试飞机的时候就是用接收机电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买主电池,应该不会烧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