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够增加飞机的加速度

楼主(2007-03-18):
是不是换更大的动力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一,克服阻力的推力或拉力更大;方法二,直接靠重力,飞机向下俯冲。

网友:
我的理解:F=ma
a要增加,两条路,一是减小m, 或者加大动力。

网友A:
所有机翼切掉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机翼切掉一半

再把机身挖空.

网友:
F合=F拉-f=ma。
1、增大拉力F拉,2、减小阻力f,3、减小质量。4、前3项综合。

网友:
m大概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重量,可能只跟加速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