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2007-03-18):
今天因为
电池
没电,所以插着
充电器
给电池充电!!!但是一会儿忘了在充电!!就开控了!!玩了一会儿怎么觉得开始乱调,一看
遥控器
冒烟了.
但是没坏,晚上玩
模拟器
!!!把晶体给拔了,玩了会又冒烟了.把控打开一看,里面一个稳压管一样的东西!!上面有散热片的那个三个脚的好烫,板子的反面有两个电阻烧焦了!!
现在尾
电机
的控制信号没了,主电机转的时候也是一楞一愣的!
哪位大哥知道这怎么修啊!

网友A:
可能是发射管坏了,发射级串联的限流阻尼电阻也烧了,换一个2sc2314试试,电阻也要换哦!3--5欧即可。

网友B:
您好
您说的是加散热片的,应是发射功率管
原因是因为您在充电,由于充电时充电器的电压很高,引起发射功率过大,也这么发热的

楼主:
谢谢各位:那我去买个发射管,在把烧焦的几个电阻换了应该就好了把!!
这发射管能买到吗!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那那板子拆下来了,发射管是SC2314 还有两个电阻也坏了,一个是接在中周和78L05之间的, 不知道阻值是多少.好像写了个470或者170的,看不清了.
另外一个是在那个旁边的,由下往上看是左边的.也焦了,但是也看不清型号了.
大家能告诉我这两个电阻的值吗!!
我到公司里去找!!

网友C:
兄弟,用的什么控啊~~~?

楼主:
22E的控,只用来玩模拟器的,偶尔上机玩的!

网友A:
470电阻是47欧

网友B:
QQ上我们已聊了
470为47欧,170没有这个规格,您说是接在78L05上面的,肯定是4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