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理65MG

楼主(2007-03-19):
由于昨天的炸机,一下子手头有了5个扫齿的65MG了(2个是年前炸的)
在当地模型店买,由于金属的没货,先买了2副65HB的救急,说实话,HB的齿轮是KARBONITE的,硬度算很不错了,在MG里其实有一个小齿也是KARBONITE.
因为主齿是软钢对应的低赤盘齿是铜,所以要扫一般扫主齿,更换主齿和低齿盘
更换难度主要体现在拆主齿上的轴承,太难拆了,不过办法都是人想的,最后还是完好的拆下来了

之后就需要在实炸中测试了,如果效果不错,以后就可以买HB的齿了,只要40RMB
下图一个是HB的一个是MG的齿

网友:
65mg也会扫齿?

网友A:
65MG那么容易扫齿吗?准备入几个65MG呢?看来要谨慎了,我用辉胜9克舵机也没有因为炸机而扫过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MG那么容易扫齿吗?准备入几个65MG呢?看来要谨慎了,我用辉胜9克舵机也没有因为炸机而扫过齿呀?

65MG很不容易扫.不过要看你怎么炸了...
一般高转速下若大桨直接接触地面后 ,如果光靠主轴横轴是不能把力吸收掉的话.运气好点坏连杆或摇臂,差点的话就扫MG齿了.
我其中2个是死于草地,3个死于篮球场地板
辉胜9克舵机太容易扫了,如果你没扫就说明你的炸机程度很轻了

网友:
我的65MG年前扫了,一直在等齿轮配件,郁闷

网友B:
昨天狂炸了一下,3个65MG都完好无损,的确结实。不知道LZ怎么炸的

网友:
应该说什么东西都会坏,就看怎么用
我3个hs55硬是用到电位器失灵都没有扫过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狂炸了一下,3个65MG都完好无损,的确结实。不知道LZ怎么炸的

年前的那2个你也应该知道原因地,特殊情况.
昨天带了两架飞机跟其他2个模友去爽飞,外面风大,于是就去摩门教堂的篮球场飞,高7米.我第一个起落就开始玩倒飞悬停及航线,翻回来的时候太低了,直接触地,1个65MG挂了....9650的上外壳被刮掉其余损失不提了....拿出第二架接着玩,2个起落后,一模友想飞飞我的飞机,因为人家技术好,我也就放心的让人家飞了,一阵眼花的3D后,撞墙..落地.......2个MG又挂了.....尾舵的HS56也废了(齿轮+外壳)....新的碳桨也报销.....
回头就去模型店买了9650和2副HB齿轮及配件一堆......
我觉得只有65MG能经得起我这么折腾,一般1周大炸1,2次,小炸无数地....

网友:
关于炸机损失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这里面的不定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看起来炸的很严重,但是却没什么损失,有时候炸的很轻,但是却损失很大,我以前也用辉盛,也有时候炸机不扫齿,但是扫齿的几率还是很高的,65MG是金属齿,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绝对不扫,只是几率要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