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7045铣(方立柱)的Z轴偏 怎么调整啊?

楼主(2007-03-19):
发现西菱7045铣的Z轴偏 沿Y轴方向不是垂直的 有角度
这个7045我买回来因为要放到架子上 把立柱拆过,拆的时候居然发现Z轴底座其一角有一个小铝片!(应该是装配时候调校Z轴垂直用的)
后来装的时候恍惚大致把小铝片放原来位置
如果一个铣床的立柱歪了 该咋办呢? 如果是X轴方向的歪 我可以调整主轴头的角度(可调)
是Y轴哎 如果立柱和Y轴燕尾槽不垂直 就算我铣掉一层工作台应该也没有用吧

网友A:
在家里搞的话,用刮刀刮削,直至垂直且全接触。

网友B:
不会刮研的话,最好还是垫铜皮慢慢调教吧!

楼主:
呵呵 谢谢二位的答复
刮刀是不会用了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刮刀(三角刮刀)这个词 是因为那些打架的人都喜欢用它!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搞个三角刮刀来防身 上了大学才知道刮刀原来是干吗的
这么说 自己在家没有什么好办法 慢慢垫铜片吧 感觉这就是“跟着感觉走”啊 :)

网友A:
用平面刮刀,实在没有就用扁风钢条或锯片磨一个。三角刮刀适于刮弧面。垫铜皮虽然能解决偏斜问题,但由于接触面空虚,立柱的稳定性较差。

楼主:
谢老泡 经验之谈啊! 用刮刀来较垂直对我来说有难度啊 有空先那别的东西练练手 不过要是自己会刮研 感觉那自己的车床铣床的精度啊 寿命能强好多啊
此外 不知道工厂的大床子难道也有同样的问题嘛
我现在是车床不同轴(导致车个轴一头大一头小 一直也没有调这个)
铣床本来好的 我因为人少没叉车 只能拆成几块放到架子上 两个床子都精度没有了 好郁闷
不知道工厂的大床是不是也有这样问题
此外 我觉得立柱仅仅靠4个螺栓固定在铣床底台上 连个定位销都没有 属于设计有问题
还有上次拆小日本的步进电机也是 松开四个螺栓发现 两个轴承和轴的固定和电机机体的固定全靠四个螺栓 没有其它的定位用的配合凸台凹台之类的东西 所以步进电机你拆了 再装回去 应该性能就和原装的差了 (因为定子转子在360度的间隙是一定的 且应该相等的 )你不可能保证这个间隙的相等仅仅靠四个螺栓和感觉
哎 这年头 不知道是为了省钱还是 真是机关枪上用铆钉 坏了就扔啊

网友C(2007-04-18):
楼主这句 真是机关枪上用铆钉 坏了就扔啊 精辟啊.......不过很多产品设计是为了工艺流程方便为第一出发点的,其次才是性能,如果立柱和床架的配合面还给搞个精度比较高的配合台阶或者定位销什么的,单是这小部分的加工就能费很多工时,而且工艺流程的过程步骤越多,工件报废机率就越大,所以只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工作流程,和一些繁复细小的工作,所以..................便宜也有便宜的道理,要不那德国鬼子的东西能那么贵,买回来自己调试,自己修,把床子弄好也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