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马达

楼主(2007-03-19):
飞雷鸟尾马达真的很热

网友A:
CN12+4025,呵呵,尾马达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N12+4025,呵呵,尾马达问题彻底解决

CN12的轴和4025不配套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N12的轴和4025不配套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不是,CN12配的是3020浆,太小了,我用4025浆,littlestep大侠推荐的,呵呵,我加粗了内径直接插进去的,还不错,呵呵

网友:
CN12

楼上各位:
是不是CN12 比N30重很多?  尾部太重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
电池往前挪,呵呵,另外虽然电机重了,但是尾巴的一套减速系统没有了,也轻不少,呵呵,而且浆也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4200
不错的

能直接代换吗?

网友:
配齿轮的就可以

网友:
但要注意 陀螺一定要調好, 要不 在長期追尾下 cn12 死得比 n30 /n20 都要快.

我的cn12 在 11.1v 下 用了 不只100個起落了,沒什麼事.只是沒以前的好力.
但有人10個起落就報銷一個cn12.

主要看調機功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CN12配的是3020浆,太小了,我用4025浆,littlestep大侠推荐的,呵呵,我加粗了内径直接插进去的,还不错,呵呵

桨的安装孔和电机轴差的很大,自己弄很容易偏心。有现成的螺旋桨适配器。很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N12+4025,呵呵,尾马达问题彻底解决

请问cn12的轴径多少?cn12和4025是不是套装啊,这个4200用了大楷半年了,200起落应该有了,现在每次都在等,不爽,看了你其他的帖子,受启发,准备搞个cn12试试,你这个cn12多少起落了?先谢谢了,我想要不4200,要不cn12,6200也不怎样,虽然,温度低点,但炭刷小,没4200长命,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扔在那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桨的安装孔和电机轴差的很大,自己弄很容易偏心。有现成的螺旋桨适配器。很便宜

我从旧光驱拆了个东东,同心度好像挺高,一直用着,螺旋桨适配器我一直在找,却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cn12的轴径多少?cn12和4025是不是套装啊,这个4200用了大楷半年了,200起落应该有了,现在每次都在等,不爽,看了你其他的帖子,受启发,准备搞个cn12试试,你这个cn12多少起落了?先谢谢了,我想 ...

轴径 1。5mm,不是套装,我的CN12用了大概50~60小时了(空中飞行时间,呵呵)现在还没有变差的迹象,不过陀螺仪调了好半天,目前还行
我飞的时间很长,基本每天50分钟,周末150分钟,呵呵

网友E:
哦,径好粗啊,。。看来cn12 不错。。。顺便说一句:老妈妈1(laomm1)高手啊,每天都这么长时玩,佩服佩服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径好粗啊,。。看来cn12 不错。。。顺便说一句:老妈妈1(laomm1)高手啊,每天都这么长时玩,佩服佩服啊。。。。。   。。

人家明明是“老妹妹1”嘛,开玩笑,莫生气啊....

网友:
我不是什么高手,呵呵,瞎玩而已,littlestep是真正的高手,我很pf小电直玩到这个程度的,自己也往这方面努力,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从旧光驱拆了个东东,同心度好像挺高,一直用着,螺旋桨适配器我一直在找,却没有找到

我不是做广告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2516-50007149/item_detail-0db2-18399b71464daa2a47b2cae5dae093db.jhtml
电机轴太细可以套上热缩管,一层不行套两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明明是“老妹妹1”嘛,开玩笑,莫生气啊....

其实是老咪咪1。。。。

网友:
 没看懂,CN12     4025 / 4530    这个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做广告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cae5dae093db.jhtml
电机轴太细可以套上热缩管,一层不行套两层

这个跟我想象的差距太大,呵呵,我想要littlestep的那种,呵呵,因为可以改拉浆
我的这种方法也很好的,而且很轻,就是原料不好找,呵呵

网友:
其实,是捞槑槑的意思

网友:
to:laomm1
gws 本身就有 4530槳 跟cn12 的連接件 一套賣的
槳沒什麼, 就是那個小小的連接件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