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它不至于吸不上油而熄火

楼主(2007-03-19):
   同行朋友们,飞机上天后,由于各种动作的影响,可能短时间吸不上油,我在考虑能不能把进油管加长(20厘米左右),我想这点储油还是可以飞几秒的,但是有个问题是,这样会不会增加供油阻力。
     因为兄弟是新手,没干试。
     高手能试一下吗!!!!!!!!!!!!!!

网友:
  加个大的油滤不就完了

网友:
新手就不要想这些问题了,多想想怎么提高飞行技术吧.

网友:
为什么不想?新手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求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呀!

网友:
支持,可以实践

网友:
其实做长点可以的,就相当与是一个副油箱

网友:
意外熄火,大多是发动机调整问题,再有就是油箱内的吸油管要软,加压管加油管不会卡住重锤。

网友A:
如果中途吸不上油,长油管是可以装更多的油,但是中间的气泡(没吸着油那段肯定是吸着空气了)就能让发动机直接熄火了,完全没意义的事。事实上油箱内的重锤能保证始终吸到油的。
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练习吧,没想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中途吸不上油,长油管是可以装更多的油,但是中间的气泡(没吸着油那段肯定是吸着空气了)就能让发动机直接熄火了,完全没意义的事。事实上油箱内的重锤能保证始终吸到油的。
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练习吧,没想 ...

网友(2007-06-07):
油管越长,吸油越费力。因为要让整个油管里的油运动

网友:
现在的油箱,基本只有俯冲时不能吸到油,但是俯冲时不可能是全油门把?

网友(2007-07-15):
用不着.基本不会有问题.就现在的油箱结构油路结构而言,做特技不会有问题,除了做螺旋的时候有熄火的可能性(可能性也很小)其他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只要你把发动机调好.放心飞就行了

网友(2008-01-31):
直升鸡  不行哦 我的油箱  有盲点   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