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楼主(2007-03-19):
只用PPJOY+G3或G3.5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雷鸟控效准?

网友A:
没用过,既然看了,就帮你顶一下,看有没有搞定的出现。。

网友B:
我用PPJOY就没有校准的正确过的,可能我笔记本的声卡不好。

楼主:
声卡有关系吗?没有什么连接到声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