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回的问题贴,我自己又重新试验了,好像是舵机失控

楼主(2007-03-19):
替最近才注册的"realboy1"发一个请教贴,(由于他刚注,所以发不了贴),请大家帮忙给他诊断诊断:
我刚买了ESKY-008电直,但飞不起来。推油门时倾斜盘升高主桨角度加大升力增大,油门加到一定程度当倾斜盘升高到一定位置时就会失控,倾斜盘突然不规则倾斜并且抖动厉害,伺服器的臂也跟着抖动。倾斜盘倾斜盘失控跟着主旋翼、副翼都不规则转动,继续加油门倾斜盘还是可以在失控的情况下升高,但飞机有倾覆的危险。
遥控器
上面两个微调旋钮的作用只是在不推油门的情况下抬升倾斜盘,我试过了没用。我个人理解是螺旋桨转动有不稳定因素,当转速达到一定程度两个伺服器无法约束这个不稳定因素,然后倾斜盘就失控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我是个新手,从没玩过,见笑了
最新试飞结果,请大家继续帮我诊断:
1.解开连接倾斜盘的3个球扣,让控制倾斜盘的3个
舵机
空转,螺旋桨转速大到一定程度时,3个舵机依旧 失控。排除了因倾斜盘受力太大导致舵机失控的可能。
2.马达断电后,油门加到最大,控制倾斜盘的3个舵机臂也能摆到最高,并且很稳定,排除了舵机损坏的 可能。
3.卸下马达,让马达空转(此刻主轴不转),油门加到最大,控制倾斜盘的3个舵机臂同样能摆到最高, 并且很稳定,排除了电路的干扰问题。
4.重新装上马达,油门加到最大(主轴跟着转),控制倾斜盘的3个舵机又会失控。
总结:舵机的失控只是在主轴转速很高的时候才出现,应该跟主轴有莫大的联系。测试过程中我仔细观察 了一下,与马达齿轮咬合的的最大的齿盘转动时有略微的抖动,就是说转动的时候不在一个平面内,不知道是不是它影响了主轴。
令小弟困惑的是:飞机转动过程中,3个舵机不参与齿轮传动的机械运动(主轴转不转对舵机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为何它还会失控?请各位高手批评指正
。

楼主:
在家帮这位仁兄诊断诊断

网友A:
可能是BEC供电能力问题.也可能是电池内阻太大(可能性不大)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机的干扰,电刷火花导致对电路的干扰。你试验的第3步可再试以下,用手稍微捏住电机加一点载,看是否正常。电机空载和负载电流差很多。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在电机正负极上反向并个二极管试试,可以起到续流作用

网友E:
加电容和二极管
另外,有条件的可以把接收机屏蔽一下

网友F:
天线和接收尽量离电调,电机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才"realboy1"QQ告诉我最晚最新结果,请各位继续诊断,给他把脉,我在这里也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的赐教,我昨晚又试验过了,电机负载到一定程度,几个舵机就失控了,请问有何解决办法?看过电机了,上面有三个电容,分别接正极-机壳、负极-机壳、正极-负极,应该没问题了吧?还有接收机如何屏蔽?"
以上为QQ原话,麻烦各位了.

网友H:
终于挨过了一个星期,可以发帖了
以上问题就是小弟的机器存在的,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原来是原装电池里有一片是坏的,电压充满了也只有8.6V,现在又购了2组电池,正在路上。
谢谢位的热心帮忙!

网友I(2007-11-17):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啊
我做的机器手,当运动舵机大于3时候就出现失控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