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PPM,PCM,CCPM?

楼主(2007-03-19):
PPM,PCM,CCPM是什么,和固定翼有关系吗?
FF6S中怎么切换呢?
谢谢谢谢?!

网友A:
PPM和PCM是遥控信号编码格式, 前者是模拟信号后者是数字信号
CCPM是斜盘控制方式,futaba 6EXHP中选择3S就是这种控制方式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loveliness:

网友B:
CCPM和固定翼无关 但CCPM 按角度分也有好几种 有120 120 120的 有 180 180 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