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虚位

楼主(2007-03-19):
请问各位 我的电直旋翼头很松 咣当咣当的 球头虚位会有什么现象? 用手使点劲就摘下来了 是不是很松啊谢谢

网友:
是的,如果球头扣可以前后移动并且肉眼都能看到就应该更换了.
如果手指轻轻一弄就下来了也就是磨损太厉害了,
要检查球头和球头扣,必要时2个都更换!

网友:
我那台亚托450SE的球头和球头套用了200架次 还是非常好的精度 顶一下

网友:
飞3D的50次都差不多磨损了

楼主:
球头虚位会怎么样啊 什么现象?

网友:
虚位大会造成飞机操控性能下降,动作不精确,
甚至会空中球头套摔出来,斜盘的那4个球头套是重点监视对象。另外磨损的快的是日子框架杆上面的2个球头套
而球头改用钢的几乎感觉不到被磨损,比铝的好非常多。

网友A:
俺的旋翼头也晃,是十字盘有虚位,不知有没有问题,亚拓SE的,只飞过3个起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的旋翼头也晃,是十字盘有虚位,不知有没有问题,亚拓SE的,只飞过3个起落

3个起落????

是不是,那个滑块和导柱的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起落????

是不是,那个滑块和导柱的间隙。

3个起落,其中两次是炸了。。。

好象不是滑块。。。把连杆都拆了,只稍微用点劲扭动十字盘上下两层就有嗝楞嗝楞的动静,装上连杆后晃悬翼头,能看出十字盘上下两层有晃动。。。

网友:
检查滑块上的摇臂和球头扣之间那个螺丝的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