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能直接改220V吗??

楼主(2007-03-19):
买了个伟德充电器,但是要220V转110V的电源,可我跑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就找到一个,体积巨大,价格140,晕!这个充电器能直接改220V吗??

网友A:
内部如果改一下的话可以接,我也有一个,可充12节镍电,电流1.4A,我们这里60元一个

网友:
买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就可以了,我以前买是20元~~

网友:
拆开上图看看里面吧。

网友: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如果改一下的话可以接,我也有一个,可充12节镍电,电流1.4A,我们这里60元一个

直改的话怎么做呢?烦请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里面有没有变压器?如果有的话,把原变压器拆掉.再买一个体积大小合适,功率相符的220伏变压器换上即可.

楼主:
六角梅花螺丝,没工具,好像没有变压器,很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二个办法:1.买个倒棚220转110v。(十几元)2.电容0.1-0.2uf/400v;电阻1M(5-6元)并联后再串在220v电源上就可以了.

楼主:
220V转110V的有可只有60W的,充电电流只有0.5A,太慢。

要配个200-350W的才能达到1.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