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保护动作

楼主(2007-03-19):
当飞机快炸机时(以较快速度坠落或失速等),假设一切舵面反应正常,电机工作正常,有什么动作可以将炸机的损失减到最小?

网友:
跑过去,拿身子垫在底下
我玩直升机的,帮顶一下

网友:
把油门关掉。

网友:
lz虽然假设了很多,但还是很难讲,不过,我是菜鸟,快砸机时条件反射就是减油门

网友A:
拉杆改出,能拉起继续飞,尽量不要爆头

网友:
收油门!关掉电机!拉升舵!

网友:
拉还是推也要看飞机姿态吧

网友B:
“一切舵面反应正常,电机工作正常”还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舵面反应正常,电机工作正常”还会炸?

有可能是新手打错舵所致,或者有风

"收油门!关掉电机!拉升舵"
这个也许可以,但本来就失速该怎样做?推杆加油门?还是打方向舵+拉杆盘旋着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杆改出,能拉起继续飞,尽量不要爆头

讲得好,直插的下场就是断桨,现在飞多了,宁可KT机断开也不让直插断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切舵面反应正常,电机工作正常”还会炸?

那就是操纵技术问题~~话又说回来,这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现在讲N多避免炸机及救机的办法,估计到了临场什么都忘了....

网友:
多练习,尽量在较高的空域飞行,没高度技术再高也救不了。

网友:
升降翼拉起来

网友:
反正加油门是损失最大的方法

网友:
电动固定翼最有效的保护动作是收油门,不讲理论,这是我亲自炸出来的经验

网友:
当飞机快炸机时(以较快速度坠落或失速等),假设一切舵面反应正常,电机工作正常,有什么动作可以将炸机的损失减到最小?
可以尝试加油拉杆,这样舵效会好一些,有利于失速改出,减油只能被动迫降.

网友:
对于老手来说,失速并不意味着炸机。我所理解的炸机是失控,所有舵机都不听话,只有收油了

网友C:
我不知道,,但是老师教过..进入失速螺旋时应推杆改出,,,,,,,,,,,加油

网友:
来个垂直的眼镜蛇哈!

网友:
关油门, 别关发射.

然后, 找个飞机砸不着的地方藏起来,偷着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但是老师教过..进入失速螺旋时应推杆改出,,,,,,,,,,,加油

推杆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但是老师教过..进入失速螺旋时应推杆改出,,,,,,,,,,,加油

 你们老师太有才了

网友:
赶紧跑过去~!~~~

拆设备! 反正都炸坏了,拆了设备回家重新装一架新的~~

网友D:
高度低于5m,收油拉杆
5~10m,螺旋的,按照上一个动作
高于10m的,可以搏一下,如果你技术不过关,按照上一动作

网友E:
5米与10米在飞场中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度低于5m,收油拉杆
5~10m,螺旋的,按照上一个动作
高于10m的,可以搏一下,如果你技术不过关,按照上一动作

不如这么判断:
高度低于飞机斤斗半径,收油拉杆
高度高于飞机斤斗半径低于飞机斤斗直径,螺旋的,按照上一个动作
高于飞机斤斗直径,可以搏一下,如果你技术不过关,按照上一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米与10米在飞场中是如何判断的?

3个人左右高度5M,增加一倍就是1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3个人左右高度5M,增加一倍就是10米

3个女人

网友:
如果飞机进入水平螺旋的话,应该加点油门,推杆,反方向打方向舵。
如果大头冲下进入螺旋的话,收油门,反方向打方向舵。

以上两种均是在有高度基础的情况下才能改出。呵呵~反正我在飞行模拟里面都是这样改出失速的。模型应该也是一样。没有尝试过。

网友:
收油门是硬道理,剩下的....靠自己感觉走吧

网友:
我可能玩的都是练习机之类的,要炸的时候,收油门,机机明显了慢了很多,再拉升降舵,一般不会机头着地,还有有很多机会可以飞回去不炸,个人意见

网友:
眼镜救机

具体情况具体操作

网友:
最简单的是关马达,其他的就要看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