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除了飞直升机外能飞飞翼和固定翼吗?

楼主(2007-03-19):
小弟现在玩直升机,准备收6exhp。不知以后会不会像起来玩飞翼或者固定翼,所以有此一问。另外请教下6exhp都提供了那些混控功能,卖控网页上介绍的太简单。

网友A:
6exhp是用来专飞直升机的,飞固定翼当然也可以,也可以飞飞翼,不过只能飞不带动力的滑翔飞翼,因为没有专门的V翼混控,需要用CCPM的混控的代替。还有一个就是油门和尾舵的混控,这个一般没有用!

网友B:
飞翼需要在接收和舵机中间加个混控器,25元一个

网友C:
所以结论就是能飞
25的混控器有啥推荐?

网友D:
启迪好象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