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请教:电平的电压太低如何解决?

楼主(2007-03-19):
请教:电平的电压太低如何解决?
在空中战士里加20A电调、接收机、9克
舵机
后,用电平(电压12.05V)供电, 油门增大大, 马达(驱动6X4)停止转动, 猜测电压太低;
以前曾经用2个 1500mah 15C 7.4V 串连起来, 6X4转速才8000多转,起始电源电压超过16V,后来这2个
电池
很快完蛋,放不出大电流, 可能串连后,2个电池内阻不一样造成.
请教有什么办法把电平升高到17V左右,以提高马达的工作电压?

楼主:
我把杭州中天模型生产的线操作“空中战士”上安装接收机、电调、舵机后,原来电平12V的电压不够,380+6X4的螺旋桨转速上不去,在电调、舵机等电子设备上分压厉害,所以想用2组镍氢电池组做高压电源。昨天试验了一下
1:2组1800mah 7.2V 镊镉电池组,串连后电压16.3V,电压还是不够;
2:2组1800mah 9.6V 镍氢电池组,串联后22V,电压够了,稍微有点偏高。但这2组电池不是同个厂家的,一个是浙江kan的,另外一个是珠海星宇模型的,不知这样用电池组是不是损伤比较大?马达的工作电流5-7安培。

楼主:
第2张图上,线操纵用的细导线哪里有卖? 我想把操纵线再放长3米,去了深圳好几家五金商店,都是只有卖电线的,这种电线电阻大、重量大,不合适。

楼主:
昨天把试验用2个1800ma 9.6V的镍氢电池组串连,作为空中战士的动力,起始电压22V, 测试华迈6X4螺旋桨转速8500转以上,动力是足够.
在门前草地请一个助手帮助投掷起飞(把前后2个轮子去掉,空中飞行这2个轮子阻力太大), 投掷力量稍微小些,飞机差点蹭地,还好飞起来啦.
第2次,投掷手投掷的飞机太向圆周内侧,把机身撞裂,现在友用热溶胶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