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电直历程,长期更新直至悬停

楼主(2007-03-20):
我是绍兴市新昌县的前来报道,希望各位老大耐心指导
受坛上各位老大的诱惑以及初中时的梦想终于入手了688
别的不多说了,上图先

控是华科儿的1001,大家都说这个不好,我没米就先用着再说
电调和电机也是华XX的,不过电调一装上试就烧了,商家说是我接错线了,但我没接电机试 是好的,一接上电机就冒烟了,现在发回商家,又买了的新西尔的30A
我的688的大齿好象不像这里的老大说的是新款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舵机球头也没有天线管也没有机头罩安装螺栓也没有,不知道是忘记装了呢还是本来就不带的
陀螺仪是GY400的,没飞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没米?呵呵,以后就会存米的.....

网友:
又一个。。。。“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刚入门是会碰到很多问题,多泡坛子吧

楼主:
更新

汇报进度,装电机架的孔位置不对,从新打了孔才装上的
原配没有天线管,小地方又没得买,想想天线也老长老长,就按无线电的螺旋天线原理找了个吸管改造了下
当然效率肯定要下降点的,不过我无所谓啊,反正一开始也没打算飞很远
上图

然后整理下线扎好

嘿嘿,漂亮吧

就是还没有舵机上的球头,等啊等啊等
趁球头还没到先练练模拟去,免的到时候损失惨重

网友:
装配水平还是挺高的,我的688还没装呢,先飞别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人,飞起来也快。

网友:
支持

好贴,以后常更新此贴,观注中

网友:
看着不错,支持!

苦练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捧场
一定及时汇报更新,决不太监,直至悬停
当然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老大们能扶一把:loveliness:

网友:
现在没米,玩了模型后更没米!

网友:
请问楼主688空机要多少钱??

网友:
呵呵,我飞悬停也好久了,一个多星期了,差不多有10个小时了,还是有点紧张

楼主:
卡卡,球头和球头扣到了,但发现没有螺丝,郁闷找了全城都没有小的
咋办呢,没关系,我找我找,找到这个了,哈哈,先用着吧,那位老大好心支援
点吧

然后就去处女航了,555……小炸了两次
我发现我的尾舵总是往右转,怎么办呢,调了好多次哦,老大指点下啊
小炸的损失:

处女航之滞空3秒,很不好意思的说
处女航的第二次小炸,不过没有损失:)

网友:
这个是新款大齿,非常好用

楼主:
我的好象是老的哦,新的好象有螺丝的,我的大齿上面没有

我的机机往右自转啊,不敢起来,老大快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好象是老的哦,新的好象有螺丝的,我的大齿上面没有

我的机机往右自转啊,不敢起来,老大快来帮忙看看啊

建议lz多看450调整的贴子,一个一个排除,不要急着升空,要调到抓在手上,加油门,有悬浮感时,用手摆尾很难,就差不多了。两个大的方向1是各个部件机械连接的位置,如摆臂等,2是控的设置。
另lz在哪,不知道通过信封能否寄螺丝,小螺丝太难找,特别是1.5mm的,刚好我装gl450有,你看,是不是跟亚托450一样大小,还有如果夹杂在信内可以,给我个地址,明天邮20副给你。

楼主:
谢谢老大,我想螺丝应该可以用信寄的吧,就是怕信封破了。
我的机机拿在手上调过的,加油门用手摆尾有反推力,我稍微放松点还是有往右转的趋势。放地上加油但不飞起也是右转
控上的设置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我看机机右转就打方向微调,但一调陀螺仪的灯就闪个不停了,要微调回中就不闪了,或者短电。我用的是GY400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调中立点,还有我想既然有锁尾为什么要调呢?我看了坛子上很多关于中立点的贴子,观念好象很不同
我有点糊涂了。我这里是小地方没有老师可以指导我,只能来网上请教老大门了,希望多多指点我啊

网友:
GY400就这样,用微调找吧

网友:
我用gy401,400的没有用过,不过应该基本一样,1001的控也没有用过,供你参考的有几点,你对照一下:
      1     要锁头就要取消尾旋翼混控功能,这点一定要确认,你控上有吗,如果不能确认,看一下说明书(6ex+401是这样的,参考一下)
      2     401(400)的中立点确实很混枭,不过看你的操作,跟中立点设置关系不大,而且要与控配合调整,1001我没用过,你一定花时间研究控的说明书。。。。。 401的说明书到处都是,上面的中立点调节有说明 可以下一个对照起来看,没什么难度。
      3      陀螺的感度要调整适当,通常在75%,不知道400是不是在控上调
      4      确实不要急着放手升空,要调到加油门爱离不离手时,摆动尾巴都很重(不管左右都是)就可以了,这样调节可避免频繁的走来走去,也可以避免试机时炸鸡,但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主旋翼高速旋转,更要注意。。,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再升空,100%ok

楼主:
可只要我一微调尾舵GY400的灯就闪不不停了

网友:
漫漫长路...

看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只要我一微调尾舵GY400的灯就闪不不停了

闪是表示中立点已改变,调过微调就是这样,让它闪去吧,没事。
GY400的说明书是完全照抄GY401的,其实根本就不一样,401来回切换3次感度就能设定中立点,GY400的说明书上也是这么写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就让它闪吧

网友A:
:)

先上训练架,在找个场地比较平的地方,最好是室内。从青蛙跳练起,不要急着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训练架,在找个场地比较平的地方,最好是室内。从青蛙跳练起,不要急着悬停

有了训练架就好多了呀!

网友:
回复21#
特地量了一下,是2.0mm的,已经找好20对,用胶带粘住,信封写好,明天平信寄出,渴望你能平安收到!!!(n年没写信了呀 )

另:你说“可只要我一微调尾舵GY400的灯就闪不不停了”是正常的,当打舵的时候,是会闪的,按理论是连闪两下。。。。。你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不是,我微调尾舵后就闪不停了,我不打也闪

谢谢zhenxuewang 给我邮螺丝哦,期盼呢

网友:
看到了论坛的温暖

网友:
按401看来,还是没有设置到锁头模式啊,一直闪。

楼主:
不幸

又小摔了一下,损失,脚架、接收的晶体掉出来了,回家就发现接收不能用了
我哭,我找我找,发现问题了,控的晶体上标的是72.870,接收晶体上外面贴的也是72.870,而里面刻的居然是12.343,郁闷
是倍频的?问了好几家都说不是很清楚,不管了,先去找个12.434的装上看看,正在等待晶体ing

网友:
新手都一样,特别是一个人玩,更痛苦 ,我也是,互相鼓励一下

网友:
看来摔得蛮厉害,精体都出来了,有必要接收要包一下啊,鼓励一下,加油啊。。

楼主:
激动!

今天收到了福建郑老师的送寄的球头螺丝,万分感谢,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模友是一个大家庭
我不善言语,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激之情,我以后一定一郑老师为榜样,要是我能帮的上别人的忙我一定尽力而为
上图:

晶体还没到我还只能等啊等,这几天忙没时间修我的小飞机,呵呵,只能等双休了,到时候一定记得继续更新

网友:
看到你能收到,我非常高兴!电直路漫漫其修远兮。。。大家共勉!也希望你能越玩越好,越玩越顺手!而我也会时刻关注你的进展,关注5im......关注中国模型事业的发展!

网友:
是啊,一个人飞有心理压力。我也有同感,常来看看,与楼主一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