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9X-2 舵机为何会颤动

楼主(2007-03-20):
刚买了套JR 9X-2,有时舵机作动作之后会有持续轻微的颤动,拿在手里就能感觉出来。动几下遥杆,这种现象就会消失,再操作几次又会出现类似问题。

换了GWS的小舵机,却没有这种现象。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舵机问题

楼主:
是JR 9X-2的配套舵机,不会那么差吧?

网友:
539吗?都这样!

网友:
没事的啦

网友(2007-04-23):
539都这样!回中不准,可放心用

网友:
我也是刚买JR 9X2,配的舵机是ES539,还没装,希望没事

网友:
 这大舵机就是这样地

网友(2007-06-04):
不是差,是灵敏度高

引用 楼主:
是JR 9X-2的配套舵机,不会那么差吧?

可能你的高频信号受干扰比较严重,PPM输入的信号抖动得比较厉害.
而你的舵机则不是差,是灵敏度高,能够分辨很小的角度偏移.你更换的舵机
则对这么小的偏移信号无感觉,麻木,呵呵!

另外,或者你的控是国产水货,假冒伪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