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刚刚组装了450S,哪位专家给指点一下如何布线?

楼主(2007-03-20):
401 电线一堆, 不知道如何弄科学点儿; 电池打算放鸡头那个倾斜板上,这样重心离大桨近点儿. 有照片儿最好了; 咱学习一下布线,谢谢

网友:
自己去看看鸟哥的文章就可以了阿。
那个介绍得比较清楚。

网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做法哦。

网友A:
温州的都把401的线剪短的哦

网友:
看鸟哥贴,
记得线和炭板接触的地方要透明胶包扎好防止扎带勒破皮。

楼主:
请教一下, 鸟哥 是 哪位?

网友:
是亚托的版主 蓝色机械鸟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州的都把401的线剪短的哦

够狠的。

楼主:
谢谢王子; 我说用 " 鸟哥" 搜索找不到内

网友:
全部剪掉啊,连舵机线也要剪掉,看着舒服,重量又减轻了~~~~~~~~~一举两得

网友:
我第一个剪掉的,我的图标里的飞机就是剪的很干净的那种

网友:
方便维护,不影响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