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电机安装齿轮啊

楼主(2007-03-20):
呵呵,看论坛上有如何拆齿轮得,但如何安装齿轮啊,特别是对于那些轴径为1mm得,如何安装齿轮啊,我弄了好几个,都把轴给弄弯掉了

网友A:
小轴----------如果太松,加点502就行,如果太紧一点,要在轴屁股上或者相应的位置(就像6200
那种)加垫一个小点的螺丝,让力加在轴上,然后再将齿轮敲入,或用小台钳压入,避免其
它东西敲坏。
大轴----------如果太松太紧都不好,最好处理一下,因为传递力矩过大。当然如果觉得可以,也加502 ,
或 顶丝 锁紧。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