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点的7045铣改数控 请砸砖!

楼主(2007-03-20):
图片是放在了yahoo相册上 你能看见图嘛? 看不到
http://cn.photos.yahoo.com/beilao2002
这里在7045专辑里面
其实我做的工作就是在7045的手柄的地方装个联轴器然后连个步进
电机
Z轴的还没有弄 现在就问题不断 X轴电机运行的时候很响(电机拆下来不加负载的时候不响,电机装在x轴时候,摇动X轴手柄也很静)判断噪声来自安装在X轴上的电机运行的时候产生 不知道和转速有关系还是X轴和电机轴不同心的厉害 看着还挺同心的啊 这个只能感觉了
这个铣床工作台丝杠的推力轴承不好 感觉本身就有隙 可能会造成回差(backlash) T型丝杠 应该属于简单可调隙的T型丝杠
自己焊的L297+大功率三极管的二轴驱动 乱的1B 见笑了
现在的步进电机电源仅仅是图右下那个变压器18V 小小的 双次级线圈 30w 也就是一组输出只有15w的功率 我现在2个电机都用这其中的一组 一共只有15w 工作时间稍长 变压器温热 现在L297的电流设的仅0.4A 电压工作时只有大概14.5V(发现有时候有丢步 应该是铣床工作台的某些位置阻力大 就丢了 丢步时候步进电机坑坑的响) 准备换个30V的环牛试试
准备先在铣床的微量进给上下功夫作个简单的Z轴(行程大概12cm,这个微量进给实际上应该是涡轮蜗杆+齿条结构 不是什么好结构 实际用却感觉没有什么回差! 先用它试试 Z轴改对这个7045和我来说 是好大工程啊!
做这个东西没有经验! 当然坛子上很多高手也没有经验 但是做的好!我是比较笨了 东西做到现在 感觉就是个四处漏水的水坝 我都堵不过来了 所以上图给大家看看 无论是电路 结构 机械 等等任何的经验建议指责请您不保留的告诉我啊!
目前的问题如下:
1,Z轴和Y轴不是垂直关系 (原因,自己拆过Z轴 解决方法: 刮研或者垫铜片对付 调校Z轴,我觉得难 暂搁置 后解决)
2,X轴响声(X轴运行有很大的响声 有点像共振 又不确定 )
3,X,Y丢步(解决方法: 先试试提高电压到30-48V,看单纯提高电压是否可以解决)
4,Z轴还没有做(先做一个利用微量进给的小行程Z轴看效果)
5,驱动晶体管的热(原来用Z44有此问题 现在换成三极管C3519 不那么热了 但是高电压如30V时会如何未知 需要试验关注)

网友A:
搞的不错,羡慕,地方挺大的,旁边还有19寸控制柜,老大搞大项目,挣钱大大的,怪不得老婆支持.

楼主:
那柜放那快1年了 你就知道我生意如何了吧 呵呵 这些苦水就不吐了
就这个7045给点意见嘛 别光看我地方大啊

网友A:
那说说Z轴吧,你的这种思路我也想过,后来分析不行,齿轮/尺条传动间隙是挺大的,之所以感觉不到,因为有盘簧,把进给手把固定,使劲上下拉动主轴,就感觉的到.
另外我喜欢齿型带那种结构.毕竟T型丝杆摩擦大.

网友B:
楼主做的还是不错,可嘉可嘉,用的什么软件?
我还是想做数控,用普通车床改,两轴的

网友C: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D:
先来学习一下,我最近也打算搞这个,不过我没有对付密密麻麻电线的能力,正在琢磨。

网友E:
照片:
全选
清除全选
自动循环放映

网友F:
这些图一张也看不到啊

网友G(2007-04-19):
用多大的步进电机,电机线圈电阻电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