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7-03-20):
 我用9X2玩400V2总是经常出现瞬间断电现象,更换了频率都不行,但用周围模友的不是变频版的9X却没有出现上述问题。我以前飞固定翼从没出现过,按理说PCM的抗干扰还行的。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A:
主要再看一下,接触点有没有接好
接收机防振,工作要做好,远离发动机等,对于变频板的频率稳定性,肯定不如单一晶体好,它采用的是PLL的技术,边带噪音比晶体的大,如果外界干扰大会糙成失锁,接收机收不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