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153怎么样?知道的朋友来说说

楼主(2007-03-20):
看见一个9.6克的FUTABA S3153数字舵机,参数如下
寸法 Dimensions21.8 x 11.0 x 20.3
重量 Weight9.6g
動作スピード Operating Speed0.12sec/60°(4.8V) 0.10sec/60°(6.0V)
出力トルク Output torque1.47kg •cm (4.8V)  1.7kg •cm (6.0V)

不知道哪位老大用过,和S3154有什么区别?想搞个做450的尾舵机

网友:
这是斜盘用的吧?

楼主:
跟S3154数据差不多啊,难道不能用在尾舵?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FUTABA同时出来的产品,应该不会都是尾舵专用的。例如9252/9253,就是一个斜盘用,一个尾舵用。

楼主:
哦,看来9650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看来9650才是正道!!!

如果有钱的话建议JR 的3400G,一步到位,现在这款是最好的TREX450尾舵

网友A:
现在国产的数码尾舵机都有了,性能不差,比3154竞争力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产的数码尾舵机都有了,性能不差,比3154竞争力强啊

比如哪颗?请王子推荐!

网友:
9650 感觉太大个儿了; 不协调

网友:
关于尾舵机是众说风云啊~~~~~其实我们有几个人技术到了这种程度呢~~~~~~~~反正我是没有到的~~~~~~~~~

网友B:
我已经定了一个3153来了,过几天做测试.3154我是用过,能胜任450SE的飞行,3153是加了轴承的,应该会更大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定了一个3153来了,过几天做测试.3154我是用过,能胜任450SE的飞行,3153是加了轴承的,应该会更大精准

哇,钛机身好快的动作,期待你的测试!!最近正为尾舵机发愁。

网友:
有人做白老鼠,嘿嘿.

网友:
3154不错的,已用!虽然目前只是初级飞行,重量轻,价格便宜!

网友:
不错就好,我们又有新的选择了。

网友C:
3154我已经用了一阵了,最近刚炸,把壳子炸坏了,那个壳子实在太薄弱,其他问题倒没有发现.
一般飞行绝对没有问题,但要确保尾变距顺畅,否则很容易烧坏.
如果经常操3D的话,我个人认为扭力偏小,还是用9650比较稳妥.
台湾的玩家反反映GWS HPX F/BB用在尾巴也是相当不错的,参数如下:
台湾GWS PARK HPX F/BB
重量:19克
性能数据: 4.8V下0.07秒 3.0公斤 6V下 0.05秒 3.6公斤
尺寸(长×宽×高):30.86X16.17X28.5毫米
采用日本炭刷马达
含单滚珠轴承
等我买几个测试一下先.

楼主:
搬个小凳子静候版大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54我已经用了一阵了,最近刚炸,把壳子炸坏了,那个壳子实在太薄弱,其他问题倒没有发现.
一般飞行绝对没有问题,但要确保尾变距顺畅,否则很容易烧坏.
如果经常操3D的话,我个人认为扭力偏小,还是用9650比较稳妥. ...

FBB 不是数码的啊

网友:
我也定了3153在路上,据说3153的电路板是更新过的,还加了轴承.

网友:
啊!好东西多的搞不清

网友:
但是看数据,好象力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54我已经用了一阵了,最近刚炸,把壳子炸坏了,那个壳子实在太薄弱,其他问题倒没有发现.
一般飞行绝对没有问题,但要确保尾变距顺畅,否则很容易烧坏.
如果经常操3D的话,我个人认为扭力偏小,还是用9650比较稳妥. ...

这个东西我用过,240配合使用的,当时感觉就很满意了。
虽然没有401+9650那么牢固的感觉,但尾巴也不错了,稳稳当当的。惟有急速攀升下降的时候,摆动略微大了一点。后改用401,延迟100%,效果明显好于240的感觉。
不过跟9650的感受还是完全的不同。

网友:
看样子。说起来性能不如9650了。

网友:
试用过了。比期望的差。3154还是感觉要好些。

网友:
听说HS56还可以的

网友(2007-04-19):
楼上的,那是模拟舵机。